铝件攻丝遇到瓶颈,请教

楼主(2012-03-15):
我们厂有稳定的大批量的铝件加工中心的活,每批次都需要攻1W5左右的孔(STI 5/16-18UNC和5/16-18UNC,一种是螺套美标螺纹,一种是普通美标螺纹,STI的标准内径是8.3,普通标准内径为6.4),材料为ZL101和104以及不知名的混合品(浇铸方为了解决塑孔问题),有通孔,也有盲孔。

现在由于对方检验骤然严格,对于螺纹内径也变得要求非常之高,所以不得不对螺纹预孔尺寸严格把关。
结果。。。问题出来了。。
1,断丝锥,由于美标螺套螺纹在中国实在小众,能买到丝锥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买不到像成量这样的比较好的。所以可能由于丝锥本身质量问题,由于螺纹预孔比原先小了,切削力变大。。容易断丝锥。
2.也是最要命的问题,就算不断,粘丝锥的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铝的熔点低,很容易粘丝锥,结果,轻者,攻好的螺纹内径超差,严重的,直接烂牙。。。
现在攻丝都是用的200-250转,弹性攻丝。

实际限制:
1,不可用油冷,应为工件加工好后要氩焊,如果用油冷会发黑,检验通不过。
2.加工中心,主轴最高转速8000转。广数系统。

为了解决问题可谓是想破了脑子。。甚至花血本从以色列定了螺纹铣刀。。
可铣了大约2500个螺纹就因为磨损而断了。。分析由于主轴转速不够高,为了加工效率,一刀切,未分粗精刀(加工费也不允许再分两刀走)。。。求助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铝碎屑粘性强,用酒精可以缓解,如果有带内孔的螺纹刀,从内部喷酒精出来攻螺纹,效果会很好。

网友:
粗牙螺纹,升角大,应该算好转速与轴向进给的配比
不宜使用较软的弹性丝攻
必须严格控制攻牙前孔径,最好落在上公差附近 5/16 -18应该选在0.260-0.265之间
必须用油,焊接前做超声波洗涤
好像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工具采购,不是加工工艺。连刀都没买到好的说什么用工艺迁就刀具呢?下单去美国买吧。虽然贵,单耐用,其实单个成本也上升不了多少。

网友A:
我建议换螺纹铣刀。看图片你这支整体硬质合金螺纹铣刀比较单薄钢度不行。刀杆式螺纹铣刀 刀片正反面都可用。我们公司用的切削直径7.0   夹持直径16.     手机拍的   不清晰

网友:
用挤压丝锥试试

网友:
就用普通的皂化液,不要用水稀释。可以防止挤牙、烂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换螺纹铣刀。看图片你这支整体硬质合金螺纹铣刀比较单薄钢度不行。刀杆式螺纹铣刀 刀片正反面都可用。 ...

能提供下这种铣刀杆和刀片的厂商或者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B:
铸孔尺寸控制范围多少?现在的工艺是在铸孔的基础上钻底孔后攻丝还是不需要钻底孔?床子有无内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孔尺寸控制范围多少?现在的工艺是在铸孔的基础上钻底孔后攻丝还是不需要钻底孔?床子有无内冷功能?

为了精确控制预孔尺寸,已经不用钻工艺了,因为钻头钝了很容易钻大,所以直接用的是6MM加长铣刀铣出6.4和8.3的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孔尺寸控制范围多少?现在的工艺是在铸孔的基础上钻底孔后攻丝还是不需要钻底孔?床子有无内冷功能?

床子无内冷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下这种铣刀杆和刀片的厂商或者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刀杆是我们自己做的     刀片我帮问一下  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杆是我们自己做的     刀片我帮问一下  需要时间。

那请教下,
刀杆的最小直径是多少?(就是装刀片的地方)
刀片的规格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刀杆的最小直径7.0
刀片的规格是 14   24 28   等 都是英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
刀杆的最小直径是多少?(就是装刀片的地方)
刀片的规格是什么??

刀杆的最小直径7.0
刀片的规格是 14   24 28   等 都是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杆的最小直径7.0
刀片的规格是 14   24 28   等 都是英制

我是问的刀片的安装规格~
刀片的高多少?
如果可以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把这刀片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可以去问下。
不甚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的刀片的安装规格~
刀片的高多少?
如果可以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把这刀片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我,我 ...

刀片高3.0         有 伊斯卡    CPT 俩款。  具体的我不大清楚。我问采购说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高3.0         有 伊斯卡    CPT 俩款。  具体的我不大清楚。我问采购说不方便。

好的,非常感谢....我已经在着手研究如何做刀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已经在着手研究如何做刀杆了..~

          好的   祝你顺利

网友:
可以用挤压丝攻,效果不错的,丝攻市面上没有要可能要订做的。

网友:
可以先用较软的透明皂涂在丝锥上试试,实在不行换螺纹铣刀

网友:
哥以前做粗攻在机上攻牙,是为了保证位置精度,精攻用的是攻牙机。这么大的牙,乳化液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
学习了。也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愚钝了好久,呵呵,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

网友:
  教你们,用煤油擦一下就好了,不然柴油也可以,一定可以,孔不要搞的太小,因为攻下去会夹小一点,偶从M4一直到M20都攻过,这东西软,只要不粘那就完全没有问题,重中之重就是攻一次刷一下

网友(点评):
一个丝攻,不用磨可以攻一万多个,用麻花丝攻最好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挤压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