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两端都用的调心滚子轴承,轴向游隙留多少?

楼主(2012-03-15):
这个问题以前问过,但是回答的前辈都认为这个游隙是留给轴受热变形用的,让我考虑运行工况轴变形量来定这个游隙。但是我用的调心滚子轴承是23032CC,内外圈轴向不能脱开的,但是能相对转动,正是因为这个能相对转动的作用才用来调心。也就是说游隙是留给相对转动用的,这个值该留多少?轴承内径-外径-宽度:160-240-80 mm
 希望有用过的前辈指教,如果对调心滚子轴承应用设计的这个游隙作用理解错误的也请指出!

网友A:
我也是网上看到的,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点评):
查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网上看到的,看能不能帮上忙

谢谢您的留心。这个资料讲的是一般滚动轴承的径向游隙注意事项,没有涉及到我选用的调心滚子轴承的轴向游隙如何确定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谢, 理论上滚子偏转应该没有轴向移动 同意楼下的说法 建议你买两个大游隙,两个小游隙,对比实验一下,哈

网友(点评):
木有条件哇。。。

网友B:
轴长度长热伸缩大可以用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轴承配置,如果不大可以用轴承本身的轴向游隙保证,要说调心滚子轴承的调心性能和轴向游隙之间的关系估计得仔细研究一下了,但滚子转动应该只用了轴向游隙的一小部分,来保证不会卡死,理论上滚子偏转应该没有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长度长热伸缩大可以用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轴承配置,如果不大可以用轴承本身的轴向游隙保证,要说调心滚 ...

终于能讨论到问题的点上来了,原先设计的时候顶死了,用了少量的公差当游隙,后来听了老前辈的提醒说调心轴承装配要留间隙,看了机械手册上双调心轴承的典型结构中下半部分的轴承轴向确实是留了间隙,具体值就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有这种情况,比如一个轴弯曲了,轴的中性层长度不变,所以必然在轴向要缩紧,这样要调心也就需要轴向游隙了,而热伸长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间隙或者游隙

网友(点评):
确实我在追究的这个轴向间隙的作用就是针对你说的这个情况,轴端偏转角度较大的时候;至于调整弯曲或者不同心需要游隙大小是不是在轴承的自有游隙范围内,还是需要有使用经验的人来证明,也是我需要的确切值。

网友(点评):
一般调心滚子轴承角偏差最大就是在2.5°内,既然设计成了这样,那肯定就能在游隙范围内,就是不知道占用了多少,要去算的话也能算出较准确的数据来..

网友(点评):
照单边偏转1.25°计算,轴向单侧需要留间隙2.3mm,轴承D2尺寸212mm

网友:
我也算了一下,确实是2.3mm这个数量级,看来游隙确实不够用,还得留间隙来保证正常调心的偏转

设5米长的轴,两端简支,中间受力,端面转角2°,则由梁的挠度和转角计算公式可得中间最大挠度为0.058m,又因为挠曲线方程是二次抛物线,在网上找了一下抛物线的长度计算公式,可得长度为5.00179m,这样轴向就得收缩1.8毫米,确实需要留间隙来保证

看来光凭想象是得不到正确结论的,用准确数据才能行

实际中应该不同的具体情况算出偏角,轴向伸缩大小,再考虑受热伸长,再来确定游隙和间隙大小,游隙不足以保证的时候就用间隙

网友C:
其这不叫留的游隙,应该叫留的轴的轴向膨胀量.由于轴高速旋转温度升高,或者由于工作环境温度大大高于室度,轴就要产生轴向膨胀而卡死轴承的原始游隙<轴向>.这就须要留有一定的间隙.一端浮动,一端固定是最好的结构.,具体留多少一般的场合留0.5至1mm就没问题.如果温差特别大可根据温差及材料的热膨胀系数计算.如果膨胀量不大,只要装配的时候不要卡死轴承原始游隙就行了.

网友D:
学习了,不过我们公司现在用的轴承好像都是配对使用的,好像也没留间隙。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合理了

网友(点评):
你们应该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吧,就像滚珠丝杆安装方式

网友:
对于每个调心滚子轴承,它的径向游隙是固定的,不可调整的,轴向也没有游隙。使用时根据使用要求,按轴承手册,可以选择不同游隙的调心轴承,游隙与轴承的热涨间隙是两码事。

游客

网友(2012-05-24):
调心滚子轴承既有径向游隙,也有轴向游隙。并且两个游隙间还有固定的数量关系。

网友E(2012-03-16):
双轴承确实存在轴受热伸长的问题,需要在自由端留出足够的轴向间隙,仅仅靠轴承的游隙恐怕不够。自由端的轴承需要轴向可以移动的,配合都不能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这不叫留的游隙,应该叫留的轴的轴向膨胀量.由于轴高速旋转温度升高,或者由于工作环境温度大大高于室度,轴 ...

确实不叫游隙,该叫间隙,是设计时预留的,游隙称轴承本身自有的那个比较常用。不过这里讨论的重点不在热膨胀上,是调心轴承的配对用法,一般的球轴承就没有这个内圈相对外圈偏转的调心能力。所以这里的间隙是为了这个偏转动作留的。热膨胀的量容后再议,我还没有计算过它与这个偏转量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是不是简单相加的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轴承确实存在轴受热伸长的问题,需要在自由端留出足够的轴向间隙,仅仅靠轴承的游隙恐怕不够。自由端的轴 ...

这个确实是一般的轴承配对结构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讨论热膨胀的影响,是单独对调心滚子的调心原理-内圈相对外圈的偏转能力-提出的需要预留的偏转量是多少,前面已经有贴给出了最大偏转角度,落实到具体的轴承尺寸上就能得出最大的偏转量。当然热膨胀也是要考虑的量,不过我还没有计算过热膨胀量和这个偏转量的值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一般的轴承配对结构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讨论热膨胀的影响,是单独对调心 ...

理论上偏转角度2至3度.这不影响游隙.内外圈装配的松紧程度影响装配径向游隙.油盖压外圈的松紧程度影响装配的轴向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偏转角度2至3度.这不影响游隙.内外圈装配的松紧程度影响装配径向游隙.油盖压外圈的松紧程度影响装配 ...

看手册上双调心轴承的典型装配结构中对轴承外圈轴向是没有限位的,这里留的间隙远大于游隙

网友(2012-08-13):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
我以前有设计过你说的结构,给你做参考(看图),事实上这种轴承是不能控制轴隙的,只能一端固定外圈,另外的全游动。我的设备就用的这种设计,没有问题。如觉得有问题的可以发表并指教!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现在就是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

网友(点评):
您这个轴端限位轴承用的是锁紧螺母么?

网友(点评):
错了 应该是圆螺母

网友:
你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这是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的成对使用,轴向和径向都可受力

网友(点评):
大侠,你轴的左端是不是用卡簧卡住的?据我了解,这种用法不适合高速转动的轴,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不过我们公司现在用的轴承好像都是配对使用的,好像也没留间隙。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合理了

是的

网友:
以前见过一 个轧机减速器,开始装的是圆柱滚子轴承,几个轴承座、孔、齿轮无论怎么修都不行,最后看他们换成了调心轴承,总算OK了。

实际使用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09-14):
调心滚子轴承的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关系见附件,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不过我的问题不是游隙,而是发现机械手册上安装调心滚子轴承的方案中有内圈轴向限位,外圈轴向两边都不限位,留有明显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大小与轴承本身的游隙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额呵呵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头像太猥琐了,每个闷骚屌丝都忍不住要看看你的空间信息的

网友(点评):
有吗?兄弟,呵呵呵

网友(2013-08-06):
调心滚子轴承的双支撑的   支推端的轴承外圈和侧盖是没有间隙的吧??????

网友:
支推端的轴承顶部有间隙吗

网友:
必须游动支承

网友:
主要还是在结构上保证,微量的间隙带来的问题是,开始是不是就是松的,要求不高的可以这样,高要求的呢?
用其他的方式组合,将一端固定,另一段,游动就游动罢了!

网友(2014-08-26):
我们单位类似的减速机轴承配置都是一端内外圈被完全压死,另外一端内圈压死,外圈留有几个多的间隙,只要不影响装配就行,用得也很好。我觉得到底留多少间隙关系不大,只要别留太小就行,反正这边是浮动端,别让轴承受热膨胀卡死就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关注下这个主题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网友:
游隙和间隙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6-05-09):
http://www.doc88.com/p-5159947601002.html<调心滚子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间的关系>瓦轴工程师的论文,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补充一句,小弟是搞现场安装的,对于一些说间隙留多少没关系的说法不敢苟同,间隙小了轴承易卡死显而易见,间隙大了保持架所承受的冲击力成倍增加(理论上轴承运转时保持架不受力,但现场实际中滚子磨损或者箱体变形以及轴承位磨损后导致滚子轴向有偏移时,保持架是受力的),轴承寿命会大幅降低。

网友:
额,前面发那回复似乎没通过,楼主可以网上搜下《调心滚子轴承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的关系》瓦轴郭笑男03年发表的论文,应该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2016-08-05):
GB50231-2009机械设备安装施工通用规范 5.6.5 里面有安装在轴两端向心轴承固定端间隙计算公式,是轴受热伸长量再加0.15mm的间隙。(兄弟瞎猜,这个0.15是不是给的轴窜量,因为安装时肯定先把固定端顶死,两盘轴承轴向游隙为0)。
顺便问一句,楼主说的机械手册 还有手册是指哪套书?

网友(2017-11-24):
好东西,威望下不起啊!

网友(2018-05-01):
积分太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