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滚圆方法,请教

楼主(2012-03-15):
有什么方法能将直接20和16的圆钢滚的圆中心线在同一平面,而且滚好的圆不是椭圆?

网友A:
圆钢本身就是圆的,否则就不叫圆钢了。

网友:
大哥你没表达清楚啊 爱莫能助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一个字,是怎么将直径20的圆钢滚成一个理论上的圆环,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圆环接近理论圆环非椭圆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钢本身就是圆的,否则就不叫圆钢了。

是将直径的圆钢滚成圆环,效果必须非常接近理论圆环效果,不是事椭圆的,另外无变形!

网友(点评):
通过三个滚轮就可以滚出圆环,圆环的圆度你应该量化。

网友:
我直接无语了,静等高人,学一招

网友:
加火,仿形模,最原始的方法!静等高手!

网友:
还是不明白!有图吗?

网友:
没有公差,什么叫椭圆,是人眼看不出就叫圆吗

网友:
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到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4-06-28):
这个我看看还行,帮不上忙你们能帮我看看圆钢能滚压梯形或M型丝扣6螺距25或30的能加工到多粗吗?

网友:
看一下碾环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