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式液压升降台选型,请教

楼主(2012-03-15):
升降平台台面尺寸为800×2200,举升工件重量50kg以下。

这种情况下选什么样的液压升降台?

视频中的设计是为了得到较高的举升速度。液压缸以60毫米每秒顶出160毫米,升降机2.5秒钟上升500毫米。下降也一样。这种形式的液压升降台是否可行?
【帖子更新】举升工件还包括耐高温的输送辊道!具体不知道有多重,估计有1吨,详细请看4楼。

网友A:
这个设计机构没问题,设计时计算好剪叉的强度即可。附图使用的电动缸,承重2吨。

网友(点评):
看起来这么小能顶两吨!速度这么样?

网友(点评):
搞错了,举升工件还包括耐高温的输送辊道!具体不知道有多重,估计有1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机构没问题,设计时计算好剪叉的强度即可。附图使用的电动缸,承重2吨。

这是打算替换掉的老设备。老设备笨重,速度慢,而且辊筒无动力。我们打算使用有动力的辊道。

新设备的辊道应该可以选择小一些的,因为热轧的铝块不会超过50公斤。

网友(点评):
刚看了视频,剪叉式结构很难做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机构没问题,设计时计算好剪叉的强度即可。附图使用的电动缸,承重2吨。

举升两吨的话这个叉形架体好像强度有点弱,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机构没问题,设计时计算好剪叉的强度即可。附图使用的电动缸,承重2吨。

向你请教问题:每边角处有一穿孔管柱有什么用处?谢谢……

网友(点评):
那是调节平台最低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你请教问题:每边角处有一穿孔管柱有什么用处?谢谢……

平台下落的限位和支撑,可以减轻液压缸的负担

网友C:
看了视频感觉很单薄,关键是剪刀撑的强度较差,而且上下运动时间缺少水平定位,晃动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感觉很单薄,关键是剪刀撑的强度较差,而且上下运动时间缺少水平定位,晃动比较严重

我们打算把那设备淘汰掉,换新的。目前找不着合适的新设备,前辈是否了解一些做相关设备的公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打算把那设备淘汰掉,换新的。目前找不着合适的新设备,前辈是否了解一些做相关设备的公司?

这个了解也不多。其实,只要你能提出技术要求,此类简单的台架一般加工单位都能完成。
实在找不到的话,将你的技术要求和相关参数告诉我。我帮你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了解也不多。其实,只要你能提出技术要求,此类简单的台架一般加工单位都能完成。
实在找不到的话, ...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jTpRghQieI/   视频是生产过程的内容,是以前拍的小一点的轧机,铝块三四十斤。根据需要把铝块轧3~5次。新轧机将要轧七八十斤的铝块,到时还要人搬就不现实了。
我们想要的设备跟3楼视频那样的差不多,因为附近一个同行用同样的工艺,他们的设备速度快,人工也少。但是没办法知道是哪里买的设备。

我目前有三个打算:
1)找轧机厂家提供设备,他们比较专业,做出来的设备可能比较可靠。

2)找普通物流设备制造商订做,可能缺乏经验,设备没那么好。

2)买不具有升降功能的辊道,找不到合适的设备才选择这个。

要求就是
1)速度:3秒内升或降500毫米,越快越好。
2)升降平台上装动力滚筒。
其它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做过这样设备的人应该很熟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jTpRghQieI/   视频是生产过程的内容,是以前拍的小一点的轧机,铝 ...

这个应该不难做,找厂家配套是个不错的注意。升降速度决定于液压系统的参数和能力

网友(2013-04-03):
不知道如采用双缸怎么样?

网友(2015-08-28):
动力来源是电动缸吗?不是液压缸吗?

网友:
亲,您需要的,这动力站应该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