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道的PE膜防静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5):
正在做一台小型贴标机器,材料为0.05mm的弱黏性的PE膜,很软,材料没有底纸,用的是硅胶辊往前送料,现在这种膜能粘硅胶辊,而且静电对材料的送出影响特大,即使用无胶面,也能在静电作用下包住胶辊。

请教一下,哪种材料能代替硅胶使胶面不粘辊?还有那种静电消除装置比较简单,效果好,成本低材料宽度大约100mm 。

楼主:
材料上开有横断线,靠拉力把材料拉断 材料靠胶辊压紧贴合在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辊与胶纸的接触面尽量减少,
除静电还没有好的方法。

材料上开有横断线,靠拉力把材料拉断 材料靠胶辊压紧贴合在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