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熟悉空压机的帮一下忙!

楼主(2012-03-15):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可能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但因为没接触过空压机,网上也找不到资料,就想到在论坛里求助。做实验时用到了一台PUMA公司生产的 AU2025 空压机,停机状态下输出端的压力表显示为1.4左右(这样正常吗?),而主压力表为0.6左右。启动后主压力表一直在升,停不下来,而输出端压力表读数却不变。好几次怕升压力升太高就把机器关了。我们实验要求是0.6-0.7,该怎么控制啊?在输出端压力表旁边有个类似的调压的旋钮,可是旋转了几次都没反映啊!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A:
1:先检查压力表是否坏了,拿一个新的压力表接上即可判断;
2:压力开关坏掉了或者设定错误(如果有压力开关的话)
3:任何空压机都有压力保护装置,而且都有额定工作压力,也即最高工作压力。空压机超压工作范围不会超过额定工作压力的20%,如果持续超过这个压力工作,电机肯定烧。
4:继续调节压力和压差的螺丝,要打开胶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检查压力表是否坏了,拿一个新的压力表接上即可判断;
2:压力开关坏掉了或者设定错误(如果有压力开 ...

谢谢您百忙之中地帮助。我回去好好检查一下空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检查压力表是否坏了,拿一个新的压力表接上即可判断;
2:压力开关坏掉了或者设定错误(如果有压力开 ...

学习了。。。呵呵。我现在在空压机厂技术科工作,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