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传感器,请教

楼主(2012-03-15):
实现0~50cm的距离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要求传感器尽量的小,误差在1mm内,价格尽量的低。用什么原理呢,有成品吗?

1.纯位移,没有转动,所以编码器不行。

2.大概工况是,装在一个机械手臂上的距离传感器,测量机械手臂的位移。

网友:
基恩士应该有相关产品吧

网友:
非接触的位移传感器太贵,你可以考虑用拉线位移传感器。

网友:
一般象你要求的这种传感器的精度都太低了,估计1CM都有点悬,因为这种方式的传感器都是发射式的,靠测量反射光强度判断他的距离。一般有红外或者激光式的

网友:
电阻尺,光栅尺不过精度都挺高的,

网友A:
1.纯位移,没有转动,所以编码器不行。

这是啥道理?编码器加齿轮齿条不就行了么?我们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纯位移,没有转动,所以编码器不行。

这是啥道理?编码器加齿轮齿条不就行了么?我们都这么干。

气缸、液压缸直线位移怎么用编码器啊。

网友:
基恩斯有许多型号0

网友:
如果有齿条,使用接近开关来计数脉冲,然后加个处理单元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液压缸直线位移怎么用编码器啊。

气缸不能的啊。
气缸只能在完全伸出和完全缩回两个位置定位。

液压缸用编码器没问题啊。
编码器和缸体固定 上面加齿轮,齿条和活塞固定。不就把位移转成旋转了么?

出差呢回去给你画个图

网友:
楼主请参考鼠标的滚轮,
怎么把直线运动转换为转动,以及另外用传感器确定原点和极限,都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