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T6 铝板 表面处理为蓝色 搞不懂

楼主(2012-03-15):
客户的图纸,用的是6061-T6 铝板,工件是一个安装板 外形尺寸是135*55*8.5,客户的表面处理要求是如图,我转化过来为阳极氧化为蓝色,不知道对不对,我查了查机械设计手册,那上面说的几种阳极氧化并没有蓝色啊,倒是有个着色,有点搞不懂了,想问一下我标的对不对,哪里还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阳极蓝色有什么搞不懂的?铝合金阳极成黄,绿,蓝,紫,黑,灰,咖啡金色和本色,还有镀锌色,不锈钢色,都没什么问题,少见多怪。机械手册是死的,人是活的,打电话问一下阳极供应商,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
哥马上要做一批军绿色的产品。

网友A:
  铝型材的表面处理有阳极氧化、电泳、粉尘喷涂还有木纹转印!关于这方面我还问了个专家,现在差不多都忘了!机械方面所接触的知识太多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还想问T6是什么意思?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T6是6061制造过程中的不同热处理工艺状态,T4是指做固溶处理后自然时效至稳定状态的6061铝合金,而T6是指固溶处理后人工时效至稳定状态的6061铝合金。

网友B:
我关心的不是表面处理,我想问问有铝型材能焊接的吗?如何焊接?

网友(点评):
能,所有常见的金属材料都可以焊接

网友(点评):
常见的那种电池就是AL3003 激光焊接的,如果焊接没什么密封要求的话,普通的电弧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的表面处理有阳极氧化、电泳、粉尘喷涂还有木纹转印!关于这方面我还问了个专家,现在差不多都忘了 ...

“6061”“6082”表示的是一种铝合金的具体牌号,6061、6082均为铝-镁-硅系铝合金。“T6”表示的是一种热处理状态,或者说是热处理的具体操作方法,即坯料或工件须经“固溶处理+人工时效”的热处理操作,或表示铝型材挤出后进行淬火等处理以提高其强度。标注的“6061-T6”仅表示该零件在T6状态下工作或用T6状态下的坯料加工成零件。

铝棒、铝排、高精极以下的铝管一般为27000元/t,6082合金、6061合金T6状态加价1000元/吨。(仅供参考)
这是我从网上摘录的,摘自阿里巴巴商人论坛 有“山城小镇”回答。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那T5的意思呢?

网友:
T5,T6都是型材的状态,挤压及后处理的工艺不一样,一般T6在挤压时采用的是过水(水冷)的方式,T5通常采用的是风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的不是表面处理,我想问问有铝型材能焊接的吗?如何焊接?

铝型材能焊接的,但焊接的强度和铝型材内部元素有关。

网友(点评):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想用铝型材做设备机架,但是发现螺栓固定的受震动会变形。

网友:
阳极氧化确实没有蓝色,颜色大致从原色---灰色-----黑色过度,这个主要是厚度的原因,越厚颜色越深。除非是氧化后进行染色了,什么颜色都可以有,但是一般来说除非是要求装饰性很高的产品才会去染色,就是要求好看的产品,所以工业上的备件这些应该没人会去染色,但也不排除染色的可能性

网友C:
阳极氧化后封孔着色,可以做蓝色的,我做过。铝型材做出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游客

网友(2012-04-15):
是的,我们做好了,颜色看起来很漂亮,不过没有机会拍照了,直接发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阳极氧化后封孔着色,可以做蓝色的,我做过。铝型材做出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呵呵。那就好。我们还做过铝压铸件的阳极氧化,材质是ADC6,不过效果不好,一般的厂也做不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