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法兰克系统反向间隙补偿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5):
有台法兰克系统反向间隙补偿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太大了就补不了 ~~·靠调整机械去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打出来的间隙太大了,超出了里面设置的最大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出来的间隙太大了,超出了里面设置的最大值啊

打表就两三丝的间隙,在系统上改补偿参数不起作用,丝母也没间隙

网友:
是硬轨的吧?这种情况硬轨上容易出现

网友B:
1851和1852两个参数都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51和1852两个参数都要补偿

两个参数一起补偿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