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滚动轴承的内圈配合为基孔制,外圈配合为基轴制?

楼主(2012-03-15):
怎么理解 滚动轴承的内圈配合为基孔制,外圈配合为基轴制???

轴承内是空状,外也是空状,为什么内圈配合为基孔制,外圈配合为基轴制?

网友:
怎么解释呢?我们一般称实体中空内表面为孔,实体外表面为轴,而不去管他的形状是否为圆形。轴承作为标准件,有它专门的内孔和外圆的公差带(有国标),设计人员在使用轴承时,必然要设计安装轴承的轴和座孔,设计轴时,因与之相配的轴承孔已经是标准的了(不能动轴承内孔),你需要什么形式的配合性质,只能靠修磨轴颈的尺寸来实现。所以轴承内圈配合为基孔制。(基准孔)。同理,外圈就相当于一根轴,只能配座孔。

楼主:
谢谢tyx2000 的回答,明白了。。

实体中空内表面为孔,实体外表面为轴,轴承作为标准件,内圈采用基孔制,外圈采用基轴制。

网友:
因为它是标准件,以标准件为基础

网友(2012-12-13):
2楼讲的真是浅显易懂一针见血,让人豁然开朗,受教了。

网友:
给一个拆装轴承的办法,说说最别扭的,不好拆的,高难度的!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当然在设计机械的时候,都是以轴承为基准的了。内圈,轴承是孔,轴承的外圈不就是轴吗!

网友A:
承轴外圈看作轴,基轴制。内圈看作孔,基孔制.
因轴承是标准件,所以要以外圈作为基准(基轴制)来制作轴承座.  以内圈作为基准孔(基孔制)制作轴.
比较喜欢这样的讨论题,温顾而知新

网友:
就是以滚动轴承的尺寸为基准。内圈与轴想比较,内圈是孔,所以用基孔制;外圈与轴承座比较,外圈是轴,所以说是基轴制。基孔制基轴制可上网搜索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承轴外圈看作轴,基轴制。内圈看作孔,基孔制.
因轴承是标准件,所以要以外圈作为基准(基轴制)来制作轴承座.  ...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轴承是标准件你不能加工。

网友: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