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 是否可以输点后模拟计算?

楼主(2012-03-15):
高手请解答:想验证下两台CMM的计算结果,先在一台机床上测零件,得到六个圆心坐标值及同轴度,不知道能不能在另一台机床上直接输入六圆心的坐标值,然后以三点拟合成轴线,评价另外三个点的同轴度,因为零件大,精度高,测量误差太大,想验证两个不同型号CMM ,你的回答对我很重要,谢谢!( \2 h: y3 g3 O9 V) n

楼主:
谢谢,在线等,请高手提供答案,如有教程将万分感谢

网友:
我试过两次测量在在不同的程序里计算,就是说第一次测量的元素的坐标值记下来,然后输入到另一个测量文件里面。比较过输入坐标值和实测值的计算。结果一样。不过这都是在一个坐标系下计算的。就是第一次测量的元素。会有一个工件坐标系。把那个坐标系下的元素的坐标值记下来。然后在另一个文件里计算,也要保证和第一次测量时建立坐标系的方法相同。才能比较。不过我那时同一台机器。但是两台机器我就不太清楚了。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你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