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不干胶)印刷机用的放卷装置(零速接料)

楼主(2012-03-15):
www.martinauto.com 美国马丁公司产品,上边很多视频,有空去看看。

在需要重复印刷的场合,例如不干胶印刷,印了底图案之后,还要在上边再印定制的内容。一般双工位自动接料装置(也就是印刷机上边那个两个臂的,见图)

并不能让第二次印刷时图案对准第一次印刷时的图案。

结果美国马丁和西欧某公司搞了这东西出来,见图

国内某公司配套过上边那张图片的放卷装置。不过就不清楚他们有无抄袭或成功否。

      零速接料,就是快要用完的一卷,停止运动,和静止的新卷料,自动接上,再起动的。因为是静止的时候拼接,所以伺服系统可以让先后两卷料的图案很好地对齐。同时也轻微地减少旧卷料的浪费

     马丁公司里边的视频,比较详细的演示了原理和操作过程,大家有空抄袭一下。小弟也研究了一段时间,某些地方仍不太了解。
     想做的话,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A:
第一图为双摆臂自动接料装置,在国内一般并不常用放料上,而是常用在轮转式卷料印刷机的收料上,用于实现不停机自动收卷。在一卷料收卷直径到位后,由力矩电机带动减速齿轮动作,翻转180度,由另一摆臂同时开始收卷。这个结构用在放料上不多,也没有能准确对位的功能,一般接料总是会浪费些材料的。
第二图的放料结构应该在大型商用轮转印刷机上才用得到,有经济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为双摆臂自动接料装置,在国内一般并不常用放料上,而是常用在轮转式卷料印刷机的收料上,用于实现不 ...

         你有空还是上百度搜索一下 凹版印刷机, 复合机,涂布机,这三个关键词。

双摆臂(翻转架)一直用在放卷,收卷上,阁下有空去印刷厂看看吧。n年前已经是这样。

“在一卷料收卷直径到位后,由力矩电机带动减速齿轮动作,翻转180度,由另一摆臂同时开始收卷”

1. 不需要力矩电机,普通电机就ok了, 力矩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2.“带动减速齿轮动作”,这句话可以看出,,,减速齿轮这个名词,,,实际上是涡轮蜗杆减速机,自锁用。
3.  并不一定是180度。翻转完了,因为有个切刀系统,把薄膜或者纸压在新卷上的胶带的同时,把薄膜砍断了。才可以在另一 摆臂收卷。
4.第二三张图片所示的零速接料系统,也是用到胶带和压辊,只是方式不同,看看视频即明白。

网友:
我上传一个马丁接纸机的视频,供大家分享,这时我在展览会上自己录制的,不太清楚

楼主:
好啊,楼上的大哥快上存。在线等。

网友:
视频太大了,没法上传,今天转化了格式,截取了部分片段才能上传。

网友(点评):
不错,上传到网盘,让大家下载看看也可。网上很多免费网盘的。期待

网友(2013-03-22):
引用 楼主:
你有空还是上百度搜索一下 凹版印刷机, 复合机,涂布机,这三个关键词。

双摆臂(翻转架)一 ...

是需要变频电机,通过变频器来保证两气胀轴同步后再由裁刀动作来完成自动裁切动作的。

网友(2013-05-06):
不停机接料系统。目的是节省上料时间。

网友B:
长见识了,刚进印刷行业,学习中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放料,用的公司很多

楼主(2013-06-18):
是的,应用逐渐广泛

网友(2016-03-02):
非常感谢,公司正在设计一台零速接料的印刷机.

网友:
长见识,不同行业,但是都是机械

网友:
上载网盘

网友:
大神们的讨论才是涨见识,学习了

网友:
感觉有用的东东还是少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刚进印刷行业,学习中

我也是学习中

网友(2016-04-22):
这个要研究研究

网友C(2016-09-03):
我也一直在找类似的资料,想做一种不停机换卷的机器!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在找类似的资料,想做一种不停机换卷的机器!

停机状态下自动换料会整吗?会的话就好说了,只要加储料装置就行,。不会就先想想停机怎么换料,然后再加储料,也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