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饼流水线检测设备,我想做一台

楼主(2012-03-15):
各位前辈好啊,小弟现在想做一台,集检测、探伤、成品打装火车轮(只是轮饼,没轴),一体的设备,现在有一难点,就是如何能的把轮饼方便快捷翻过测量其两边辐板,现在是用航车把轮饼翻过,测量其辐板,然后再翻过运去探伤,,,这种方法批量做太烦索,而且也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故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那么一种流水线设备能使其方便、快捷的完成这一系列工序,小弟要在此先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方法多的很,你在流水线上做个可以翻转的框,轮饼进去后,整个框翻过去,把饼子放出去就可以。

网友A:
这有个翻缓冲器的结构,你看看。图纸中黄色的是工件。总图因技术保密我就不上传。

网友:
不想麻烦我们合作吧,我只做轮饼流水线。带翻转的。其他的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的很,你在流水线上做个可以翻转的框,轮饼进去后,整个框翻过去,把饼子放出去就可以。

多谢啊,
一个轮饼差不多260KG,探伤要在黑暗处进行,这样从始至终至少翻四次,如果轮饼是软磨合的,在框里翻怕是会碰伤,(也许是多虑了),,想用个液压的机械手,再来个传送装置,这只是个初步想法,还没具体的方案,老总要求一定要做的正规点,有很技术含量,让老外认可,,,
忘记说了还要做静平衡,,,

网友(点评):
你们老总的话我不赞成。只要简单实用制造维护成本低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翻缓冲器的结构,你看看。图纸中黄色的是工件。总图因技术保密我就不上传。

专业
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上班综合讨论讨论,,,

网友:
你那是什么车轮啊,你在流水线上时与流水线摩擦的是轮辋或者是轮毂端面。不过你用滚筒就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德国人翻轮饼也是这样,就是多几个滚筒。你磁粉探伤就在线上做个小房子,自动门帘子拉上不就可以探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