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断网后打不开?

楼主(2012-03-15):
一断网,
proe断网后打不开了,
插上网线又可以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不是网卡号输错了

网友:
你自己没有装好!!!!!

网友(2012-05-28):
工具-定制屏幕,选浏览器选项卡,去掉第二个勾就可以了

网友:
断网可以把,我试过禁用本地连接就不可以,断网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四楼   我们不能上网 用pro/E都是不联网的哎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你重装一下,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好了

楼主:
我再下了个proe,断网没事,就是关闭本地连接就不行了

网友(2012-08-22):
网卡号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