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带式输送机的传动装置,求助

楼主(2012-03-15):
求救:设计带式输送机的传动装置(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和一级带传动)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任务书
.设计题目设计带式输送机的传动装置(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和一级带传动)

1.2工作条件:
4z:EV原始数据:传送带滚筒转速240rpm;电动机功率:V=2.5KW;电动机转速1440r/min;皮带效率0.96;齿轮效率0.98。
技术条件:该传动设备两班制连续工作,单向回转,有轻微振动,卷筒转速允许误差为±5%,使用期限10-15年。
1.3设计工作量:
1.减速器装配图1张(A3图纸);
2.减速器的高速轴零件工作图1张(A3图纸);
3.对箱体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制定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填写箱盖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
3 设计计算说明书1份,30004000字。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提纲
一. 选择电动机型号
1.        确定电动机功率
2. 选择电动机的型号
3 . 分配传动装置各级传动比
二. 确定V带的型号及根数
1. 确定计算功率Pc
2 . 选择A型带的型号及带轮的基准直径dd1dd2
3. 验算带的速度V
4 . 计算带的基准长度Ld和实际中心距a
5. 验算主动轮上的包角α1
6. 确定带的根数Z
      7.求初拉力F0及带轮轴上的压力Fα
三 .齿轮转动的设计计算
1.选择材料及精度等级
2 .确定计算准则
3.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
4. 计算主要尺寸
5.计算齿轮圆周速度V.
6.校核齿根疲劳强度.
四. 从动轴的设计及计算
1.选择轴的材料和热处理方法
2.按扭转强度估算轴径
3.设计轴的结构并绘制结构草图
4.按弯扭合成强度校核轴径
. 轴承及联轴器的选择
六. 键的选用与确定

晕死。看不懂啊,有谁会的帮忙知道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我以前弄过,是二级减速器设计,由于时间有限 ,本人用3天把图 (A0 A2  A4 A4共4张图分别为总装配图,两个齿轮图还有一个轴的图)花完,设计说明书就模仿别人的

网友(2012-04-21):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弄过,是二级减速器设计,由于时间有限 ,本人用3天把图 (A0 A2  A4 A4共4张图分别为总装配图,两个齿 ...

这位朋友好厉害!小弟佩服,学习!

网友:
不会是毕业设计吧?还是课间作业?

游客

网友:
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