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车削,车刀工装,我真纳闷这是哪位高手设计的

楼主(2012-03-15):
大家说说这样设计的工装能用吗?我真纳闷这是哪位高手设计的。

网友:
这样干不是不行。关键是镗刀軸光洁度。还有套。间隙大-晃动。间隙小-抱死。

网友(点评):
套用尼龙加润滑油不会抱死的

网友:
真的假的?太过分了。也太有才了,不是一般老师教的。

网友:
估计只有教理论的老师才会设计成这样吧

网友:
夹具类书籍有这个图例

网友:
可以用 车长点的油缸就用过这方法

网友:
应该没问题啊,间隙和轴套的材料选好,转速又不会太高,不会抱死的,注意润滑。大型落地镗就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通空应该可以,什么时候有机会自己试试,我习惯用实际称赞来决定

楼主:
粗加工排屑困难,精加工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如果是小孔加工排屑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用过,不过是深长孔,不怎么好用

网友:
深孔加工时,我用过这种办法还修整过偏的孔。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2014-04-16):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很多车工书都有这个图例,是很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当笑话,他这样设计有他的道理,当然现在有更方便有效的方法做深孔。

网友:
发动机箱体加工中用到的线镗刀原理跟这个类似的。

网友:
老技术人员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曾经是经典方式之一。

网友A:
这个工装是用来精镗深孔的,这时加工余量不大,排屑不是问题,困难的是对刀和测量。这是当年提倡“蚂蚁啃骨头精神”的年代搞出来的东东,只解决眼前问题,通用性不强。当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干过两台车床对接车超长轴、两台车床组合车超大法兰等案例,在没有适用设备的情况下完成紧急的加工任务,这是那个时代逼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装是用来精镗深孔的,这时加工余量不大,排屑不是问题,困难的是对刀和测量。这是当年提倡“蚂蚁啃骨 ...

大侠能不能说下你那个两台车床组合车超大法兰是怎么做的,这还真想不明白!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不能说下你那个两台车床组合车超大法兰是怎么做的,这还真想不明白!求解惑

当时我们最大的车床是CW61000,最大回转直径1000MM,要加工两件直径3200MM的法兰,外发加工要排队等一个月左右。为了赶工期,我们制作了一个花盘,通过主轴安装在床头箱的后面,带动工件旋转,在地上挖了个抗放台C6130下去来进行车削,完成了这两件法兰的加工。

网友(点评):
应该是CW6010吧?

网友:
这倒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不过现在的人看看,开阔下思路也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出铁屑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