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管如何建模

楼主(2012-03-15):
蛇形管如何建模?希望大侠给个思路,一般引导线在一个平面类的会,

网友:
你说的蛇形管是这个么,我是用UG画的,用草图1画引导线,用草图2画截面,然后扫掠,不过话说直接画了引导线后用管道好像也可以

网友:
可以先画蛇形曲线再画截面图形然后扫描

网友(2012-04-16):
CAD07版本就有扫琼功能,连螺纹都能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