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铜内影圈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2-03-16):
请教各位高手前辈,这个是手表的铜内影圈,会不会很难做?最难有走几刀?有谁做过这个配件?学习中,请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做过这个东东?还是不值得一提?

网友:
没有做过这,不过很小巧哦

网友:
应该有人做过,或者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不过可能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出来的。

网友A:
没见过这个零件 可以车啊 槽子要割啊

网友:
        这个深圳、珠海、东莞大把人在做,那里的社友出个声!

网友(点评):
等了几天了,都没有前辈出来赐教,怕是我抢饭碗了吧.嘻嘻.不会的.我只是自己厂里用的,自己做回来.

楼主:
怎么就没前辈愿意出来帮帮呢?

网友B:
应该是冲压成型的,手表零件是大量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冲压成型的,手表零件是大量加工的。

第二个可能是冲压成的,第一个应该是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个零件 可以车啊 槽子要割啊

用手控桌上车床可以车吗?要用几刀?请高手再指导.

网友(点评):
车内孔 平端面 车外圆 车锥度 车断

网友(点评):
先尊称前辈吧,新手想加你QQ再向你请教.我的QQ578945799.

网友(点评):
车外径,车45度,再车断.问题是车断出来的产品边边很锋利,听人讲要倒角一点点.是不是倒角也在那三刀上面一起完成呢?因为产品很小,不可能车断出来后,再倒角.它是一次成品的.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倒角的话就用锯片刮一下就好了 铜的吗

楼主:
还是没高手指导,是不是这个产品不值得一做.

网友:
我以前是做钟表的  内影圈是要先热冲压成胚  在用自动车床光一刀

网友(点评):
有些是冲压的,但我做的都是车削的.

网友(点评):
有槽的是先冲压的

网友:
切断之前内孔先勾个倒角,孔内就没毛刺了.  第二个产品的槽可以在管料上先拉削出来吗?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第一个产品,切断之后,外一个边也很锋利,是不是切断跟倒角都在切断这把刀上面做.内孔跟倒角是不是都在45度角这把刀上做.请大虾再指点.

网友:
我的想法是除了切断,其它的都用一把刀完成, 只是改变主轴的转向即可.请高手点评. 谢谢!

网友(2012-06-12):
我专业做这个,有什么可以问我,也可以拿到我这来做.

游客

网友(2012-07-23):
你好,前辈。铜圈切断后,内径那有点小毛剌,你是用什么方法去毛剌的,又不会弄脏镜面。
你好,朋友。怎么称呼?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