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件需要调头时应当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12-03-16):
当工件需要调头时应当怎么编写程序。用什么代码好呢------# }; r% Q; k% L, y

网友:
分两条程序,或者用M0暂停掉头

网友:
支持以上所说的、、、、

网友:
DDDDDDDDDDDDDD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程序加工一个产品的两头,如果是的话,程序中间加M0应可以了

网友:
加M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