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聚氨酯包胶的一些技术参数

楼主(2012-03-16):
如题,小弟要用聚氨酯做夹送辊的包胶,求前辈或相关厂家代理等等告知这个材料的表面许用接触应力,成形后的硬度,表面能达到的光洁度,最好有表面摩擦系数。如有加工厂家有兴趣,欢迎联系!可以选用进口料

楼主:
之前做过工作,只有表面硬度,不知道和表面接触应力如何转换,其他需要的系数网上也是没有的,找过厂家,说做得到表面压缩强度150MPa,摩擦系数0.4,不敢确定,来论坛问问

网友A:
夹送辊包聚氨酯胶,半硬胶则选硬度在邵尔(shore) A90°~98°;硬胶则选硬度在邵氏(shore)D 40°~60°。

表面的光洁度可以用车或磨为之,具体用在中厚板上则可以考虑车床精加工即可。

聚氨酯胶在使用中是面接触的,且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会随着加压力值大小而变化,因此表面接触应力是变动的,即您实际使用的情况和您的计算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建议控制变形量在胶厚的15%以下即可。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送辊包聚氨酯胶,半硬胶则选硬度在邵尔(shore) A90°~98°;硬胶则选硬度在邵氏(shore)D 40°~60°。

...

廖师傅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不知道您也搞过包胶的,否则直接在QQ上请教了,校平辊的事麻烦您很多次了。我自己算过圆柱体静载接触弹性变形情况下的接触面宽,能得到负载作用下的压强,但是没有包胶的表面许用接触强度还是白搭。样机上夹送辊是没有包胶的,鉴于不想采用大直径的油缸,所以走增大摩擦系数的路子,想想这么明显的办法为啥人家不用,所以这个包胶强度我就心虚了。问了厂家是说能做到表面强度能做到150MPa,摩擦系数0.4以上。我很怀疑这个摩擦系数怎么来的,人家不告诉我。机械手册上注明表面光洁度影响10%表面许用强度值,但我没想到这个包胶可以用车磨加工,受教了!不过控制量15%胶厚我就有设计依据了,您那里的包胶厚度是根据这个数据确定的么? 您这里有包胶辊子的寿命数据么?嘿嘿

网友B:
这种磨擦送料方式,应该接滑动磨擦算,非滚动磨擦。
你需要那么详细的参数,包胶厂也不见得知道。
我们以前请人家做过很多包胶的传动辊,只有两项技术参数:包胶硬度和表面粗糙度
做传送板类零件的包胶轴一般都是按邵氏A硬度算的,实际使用硬度是30到90,一般是用到80以上时,实际手用力压紧并不变形。
我们以前用的送纸辊一般是用在60到80,外表面是100#白钢玉砂轮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磨擦送料方式,应该接滑动磨擦算,非滚动磨擦。
你需要那么详细的参数,包胶厂也不见得知道。
我们以 ...

我这个是送6x1300mm的钢板夹送辊,采用的计算公式是来自于《带钢精整设备》,另外也参考了《轧钢机械》上的部分内容,都是老书了,这个有点心虚。看公式的原理是滑动摩擦的算法,也计入了滚动摩擦,但是由于摩擦系数的数量级差别,滚动摩擦影响对电机选型等影响不大。 看来厂家那个摩擦系数是忽悠我的。您这里确定胶层厚度和强度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是夹送1mm以下的纸卷和铝铂卷料,最早是经验所得,没有明确的计算。我们原有一台进口机,使用久了之后,胶辊磨损后,送料尺寸就小了,也可能是有些打滑,后来包胶就跟据现有数据进行改进。

网友(点评):
形成的规律大概是1:10的样子吧,夹送0.3mm以下厚度的产品,包胶单边厚度为最小为5mm。夹送1mm的,单边厚度大概为10mm。以此类推,也跟包胶硬度和包胶辊芯的直径有关。包胶厚度适中,包胶辊就比较耐用。

网友(点评):
包得太厚,胶辊容易与轴芯脱离,开胶。包得太薄,压轮就施加的压力有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你的包胶辊是做主动轮还是被动轮,也有差别。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经验数据,很有参考价值!我会综合您和廖老的经验来改善我的设计。

网友(2012-04-20):
到底摩擦系数取多大?

游客

网友:
目前计算用的是0.25,与钢对夹布胶木相近

网友C(2014-05-27):
小弟现在也在做一个聚氨酯轮子,想用国产的,但是目前不知道聚氨酯包胶轮子的一些技术参数怎么来验证,哪位大侠可以告知?
比如聚氨酯的抗拉强度、撕裂强度、延伸率、寿命等等...

网友(2023-08-12):
引用 网友C:
小弟现在也在做一个聚氨酯轮子,想用国产的,但是目前不知道聚氨酯包胶轮子的一些技术参数怎么来验证,哪位 ...

聚氨酯不同硬度不同组分,材料特性各不相同的,具体力学性能可以去查材料的T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