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百叶窗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03-16):
这种百叶窗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一次性冲出来的吗?还是在冲压之前先预切线呢?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傅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顺便问一下,如果设计这种百叶窗的话是什么尺寸都可以吗?最常用的尺寸有哪些?

网友:
我也想知道,钣金行业经常看到的啊

网友(点评):
用模具冲压出来的

网友:
图画出来人家钣金的就会做了,任意尺寸任意大小。就是敲敲打打的活。不用什么标准的。要算标准就计算热平衡和空气排量,还有风扇马达的转速。

网友A:
恩,这种百叶窗是一次冲压出来。转塔数控冲床有这样的专用模具,如是普通冲床就是自己做一套这样的模具,可以单个单个冲,模具也简单,一次性冲压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这种百叶窗是一次冲压出来。转塔数控冲床有这样的专用模具,如是普通冲床就是自己做一套这样的模具,可 ...

不用冲压之前先切一条缝吧?

网友:
直接冲压成型,不用切的。关键看你要要配套的模具~百叶大小对模具是有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冲压之前先切一条缝吧?

不用划开一条线,一次冲压完成就可以,模具等于是单边冲切,

网友:
百叶窗有专门的模具,不过如果用数冲的话,得主意方向,因为如果加工方向不对的话会把上次成型冲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冲压之前先切一条缝吧?

这方法很适用,没必要向其他人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划开一条线,一次冲压完成就可以,模具等于是单边冲切,

冒昧问下,你这模具是什么材料的.应该有HRC50左右的硬度把,整体的模具造价挺高把,问什么不制成分体的

网友:
我确定是一次冲压成型,因为我也好奇过,特意找了家钣金厂去看了

网友:
哈。。。。。。。。
一次冲压太贵,并且客户的百叶窗要求不同,行宽也不同。
小厂要零活,多变。我们用的是单孔的,然后冲床冲。定位好距离,一个一个的冲,就是慢点。。省钱。。。
如果想快。用数控冲!!

网友:
一次冲压成形,不需要提前划线!

网友:
找模具厂家直接做模具一次性成型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模具冲出来的不过对圆角,高度有要求

网友:
百叶窗有百叶窗的模具,属于特殊模具,百叶窗的成形可以放在数控冲床上成形,也可以在普通冲床上成形,在普通从床上成形效率高,,因为百叶窗的作用大部分是为了通风,。所以百叶窗的尺寸没有特殊规定,只要便于通风即可,冲裁百叶窗都是一次性成形,,不存在什么开线,要想设计要,建议多去车间实习看看,了解

网友(2012-04-18):
一次冲切成型,

网友:
我这里是在数控转塔冲床上用冲压模具一次冲出,不用划线在编程时搞定,还有一种是两边开口的叫桥型百叶窗。应当注意的是百叶窗的方向,一般是向上成型的否则会碰下模,再者要注意百叶窗的间距不宜过近。

网友:
直接冲的,只是设计进要注意百叶窗的宽度无所谓,但是高就有限制了,要不然就拉銐了

网友(2012-05-30):
一次沖成型。有分單沖型模具(固定長度)及步沖型模具(需要長度可變化)

网友:
百叶窗都是数控冲吧!

网友:
现在一般都机柜厂都有这副模具的,一次冲压成型,很简单的。

网友:
走过路过顺便看过

网友:
转塔冲床有这样的专用模具,前年我公司做个一套模具,好几千。

网友:
额。这个连我都知道啊。。直接就可以冲出来。

网友(2012-06-29):
冲压成型,百叶窗间距视模具而定,

网友:
专用模具,跟冲孔模同理,周围铣避位

网友:
数控冲床都可以一次成型的。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通常都是一次性冲切

网友(2012-08-02):
激光先割出线,后在折床上折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我以前做过,可以做一个大模具一次性冲出来,但是柔性不强,只能按模具的冲。后来买了数控冲床,就可以一个一个冲了,工艺柔性提高了

网友:
用普通冲床和数控冲一次冲压成型

网友:
百叶窗模具。

网友:
可以用数控冲床,也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
有专门冲压模具加工,不需要划线

网友:
数冲模一般是一个一个地冲,但间距是有要求的,不能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冲压之前先切一条缝吧?

把模具做成一边刀口,一边低于刀口的圆角,这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
  以前也提过这样的问题  感觉也是需要切条线吧   不然一次性挤压?

网友(2013-03-09):
引用 网友A:
不用划开一条线,一次冲压完成就可以,模具等于是单边冲切,

这个模具做好了吗,我有同样的产品要加工,请联系我江苏昆山13773187137

网友B:
单冲模,步进送料

网友:
专用模具冲~!

网友:
有標準衝模可用~

网友:
这模具开一副也就1000左右

网友:
有百叶窗模,一次冲压出来的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B:
单冲模,步进送料

哪窗与窗的最小间距需要留多少呢?2个料厚够吗?

网友: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
以后过去冲压厂度体体先得!

网友:
数冲有专门冲百叶窗的模具,百叶窗的模具也有大小,不用划开一条线,一次性冲成,模具都装在数冲的D工位,旋转工转,角度可任意旋转。

网友(2013-06-22):
专用冲头就可以

网友:
我们是用转塔冲床专用道具加工,很方便

网友(2013-07-29):
数控冲床磨具  简单  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冲压之前先切一条缝吧?

要先切一条缝才能成型。

网友:
百叶窗的高度一般给多少呢?

网友:
百叶试一次成型的,有百叶窗这种特殊磨具,关键是排刀,还有冲压顺序,根据百叶的高度设置板材的厚度哦,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别人钣金师傅会做得啊,图纸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一次冲压,不用划线

网友(2013-09-03):
百叶窗的宽度可以任意指定吗?高度呢?间隔最小是多少?

网友:
有深圳的钣金加工的吗?

网友(2013-12-04):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的,将成型图发给模具供应商就是了

网友:
百叶窗有专门的模具,尺寸一般是60*10

网友:
高为3.5毫米

网友(2014-02-20):
冲出来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个百叶窗的模具直接是一次冲出来的 听老板说八千多呢 下模好像有弹簧在里面的

网友(2014-03-24):
路过过来学习,谢谢各位大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