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攻螺纹,出现主轴抱死情况,怎么办啊

楼主(2012-03-16):
我用数控铣攻M16螺纹,螺纹长度20,G84刚性攻丝,2Cr13材料,一个工件上有80个螺纹,丝锥是YAMAWA SU2-SP,主轴160转,结果攻了60个左右后出现主轴抱死的情况,我用的是大连机床厂的数控铣~如果我改用多次攻的话,会不会乱扣啊~求解答,谢谢各位。

网友:
依我看 这床子显然是受不了你160转一次性刚性攻丝90个孔- - 还有乱扣问题 这都是床子本身性能的问题 好床子肯定是不会出现这问题的- - 所以我建议 适当升高主轴转速 可以减小攻丝阻力 主轴和轴承的热变形相应也会减小 程序编的好的话 应该不会乱扣

网友:
不敢肯定 但在我们公司还没有这个情况  可能机床比较好

你加个Q指令试试   看你们机床读不读

网友:
加Q指令,选用螺旋排屑槽的丝攻 转速低一些 查看切屑液浓度 实在不行用螺纹铣刀

网友:
好床子。找厂家看看

网友:
攻一攻,引导长度6MM,转速120,然后钳工攻到尺寸。。。

网友:
有用弹簧攻牙器吗??????????

网友:
数控铣最好用柔性攻丝刀柄。

网友:
   M29  刚性攻牙

网友(2013-03-23):
仁兄,你使用华中系统攻螺纹么  能不能将G84使用格式回复我,谢谢

网友:
你刚性攻牙,攻到主轴抱死,丝锥断了吗?丝锥没断,那就是主轴在低转速扭力不行啊,转速再低直接不会动。你这牙硬啊,主轴功率不够就不行啊

网友:
是你们家你机床不够大,

网友:
主轴如果是变频电机的话,转速越高扭力才会越大,一百多转肯定不够扭力。如果螺纹要求没很严格,可以试着把螺纹底孔加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