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缓冲设计咨询---求助

楼主(2012-03-16):
各位大侠,我想咨询一下液压油缸的缓冲设计方面的资料,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等地方,都没有找到明确的设计方法
还请有知道的大侠发个链接或者直接把资料贴下来啊
感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向油缸厂家要,油缸厂家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向油缸厂家要,油缸厂家都有的

我也想向油缸厂家要啊,但这不是一直没有要到嘛,呵呵

网友B:
油缸缓冲的方式有很多种,一般说来都是在活塞杆(或活塞)、导向套的 尾部动脑筋,也有装缓冲单向阀的。
举个例子,在油缸的缸桶底部与活塞或活塞杆配合的地方做成锥状的圆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缓冲的方式有很多种,一般说来都是在活塞杆(或活塞)、导向套的 尾部动脑筋,也有装缓冲单向阀的。
举 ...

油缸缓冲的结构型式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如何来计算缓冲长度,时间,缓冲的冲击压力,这个部分有点。。。。。。

网友(点评):
这个太复杂了吧!工况与负载是都是变化的,想要计算,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呀,但是可以找极限条件。一般靠经验确定的比较多。

网友:
气缸的缓冲与油缸的缓冲一样吗??我见过气缸的,没见过油缸的呢,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4-12-17):
引用 楼主:
油缸缓冲的结构型式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如何来计算缓冲长度,时间,缓冲的冲击压力,这个部分有点。。。 ...

应该是建立一个实验标准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