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轨模具和自动化线,紧急求助

楼主(2012-03-16):
汽车座椅滑轨的自动化冲压线和模具制造。
客户选用6台冲床连线生产附件里的产品,求模具生产商和自动化方案。

紧急求助,希望制造模具的社友提供联系方式。

楼主:
紧急求助,希望制造模具的社友提供联系方式

网友:
冲压连线,加机器人搬运。可实现高自动化。

网友:
你的产品应该要滚扎、切断、冲压等几道工序,对吧。不知道你的产品精度要求高不高?
即工艺流程上能把切断工序放在最后一道工序的话,能容易实现自动化,而且自动化程度较高。

网友:
开条,滚压成型,冲孔压痕,裁断。
很普通的东西。社区里超人和蜗牛都是行家。超人前段水平超强,蜗牛的高速冲压功夫更是了得。
超人工厂应该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如果蜗牛在高速冲压方面能够帮助,就必定完美了。

网友(点评):
谢谢彭老,已和超人联系了,他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滚压线足够了,用冲床反而没那么快,并且可一次加工成型,没有后续工序

网友(点评):
请问阁下要如何处理上滑道的阶梯断差部分?

网友:
我对冲压和钣金方面不太懂
熟悉冲床而以
前几年月也做自动 冲压线
不是这类型的产品

网友:
客户选用6台冲床连线生产附件里的产品,求模具生产商和自动化方案。

那么楼主的在这个案子的位置是什么?
又 图纸尺寸给的那么小气,看不清楚。
再 客户是已经有冲床线或是新购置的,其模具维修能力是如何?

回复后再给建议。

网友(点评):
从回帖到现在,楼主由在线到离线,对于俺提的问题不回复,老鹰区长您就不要说俺不帮您对这帖给回复建议。

网友(点评):
自动化方案:冲压机械手适用于多冲床流水联机。于土豆或优酷中可以找到很多视频。 模具生产商:因地域差距就不好推介。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清楚的说明了是六台冲床组合的自动生产线。可能楼主的客户已经确定了该产品的冲压成型工艺。冲压模具工艺确定,剩下的事情就只能是按照工艺路线设计模具了。这样的模具不是难事。所以,滚压线的方案很难成立。不知楼主位处何处,建议,最好在附近做,这样试模,验收,维护也方便许多。

网友:
以前做空调的时候,有个类似的零件,看他的加工顺序是:
冲孔,落料,滚压成型!
因为买来的原材料是一卷一卷的,宽度就是零件展开后的宽度。

网友:
成本太高了,我的货架的层板也是想考虑,做成线,无奈价太高,钢卷开平,冲模切角,辊压成型,横剪,码垛,。。。。

网友:
我认识搞核电冲压的清华的老高工,你这是小意思啦。

网友:
你的产品可以先冲孔直接冷轧成型,然后切断,修整。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
是的,超人是专家级别的了

网友(2012-05-18):
超人是专家级别的了,关注超人!

网友:
多长的,如果不考虑有废料的话,考虑用一套连续模就可以了。带料两边,

网友(2015-11-06):
我们正好有做这方面的自动化打算。
楼主能分享下你们做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