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304正常吗?

楼主(2012-03-16):
我们公司是做纺织后整理方面机械的,很多地方用到SUS304材料,机器返修的时候发现304大量起锈。这材料有问题没?如果是材料选用不当,那么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A:
材料选择没问题,是你们的采购人员选择的厂家有问题。304是小日本和台湾的叫法,应属于18-8类奥氏体不锈钢,可以绝对不锈。以前做化纤机械和超声波清洗机械,这类材料很常用(1Cr18Ni9Ti 0Gr18Ni9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选择没问题,是你们的采购人员选择的厂家有问题。304是小日本和台湾的叫法,应属于18-8类奥氏体不锈钢, ...

额,谢谢。这个选什么厂的好一点?

网友B:
304不怎么耐酸,是不是面料含酸啊,

321 316性能都比它好,就是贵

网友(点评):
奥氏体不锈钢表面会被氧化,但很快就又形成钝化膜,是看不到锈的,耐酸碱都不是问题。起锈就说明材料有铁素体大量存在。找个磁铁吸以下,奥氏体不锈钢不显磁性。想买好材料就得舍得银子。

网友(点评):
楼下有点误人啊。据我所知好点的201也不显磁性,304用化学方法鉴定才靠谱点,但如果楼主的材料有磁性,那么楼主的材料太假了

网友(点评):
201一般按12元/kg,304一般28元/kg,至于更好的材料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不怎么耐酸,是不是面料含酸啊,

321 316性能都比它好,就是贵

对

网友:
那就肯定有问题了,一般电镀线的零件都是3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