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无缝管切割设备,现成或订做均可

楼主(2012-03-16):
现在需要一台无缝管切割设备,无缝管直径60-180mm,壁厚10mm左右,长度12m,需要有自动送料及上下料装置,切割效率每班切割200刀。可以是现成的设备,也可以定做。

网友:
像切割180这么大的管的切割机,国产的标准机做得不多,好的都是进口的。
不过你要求切割速度不高,做是可以做,双锯头切割机,类似视频中切割机。
附一段芬兰锯视频。

网友:
你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一般液压锯床就可以实现吧,料架,翻料钩,辊道,锯床就够了吧?还有行车。。。

网友(2013-05-20):
锯床上下料能做自动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简单,这个项目我们进行完了,使用效果还行。

网友:
需要告知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