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轴弯怎么办

楼主(2012-03-16):
各位大侠,现有一难题求助,45号碳结钢,锻造工件,然后调质,直径35MM长度1150MM,用跟刀架精车完以后留0.5MM的磨量,但是车完以后工件弯曲或扭曲,因为弯曲严重不能磨销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怎样加工可以防止弯曲,弯曲的轴怎样校直。

网友:
顶的太紧容易车后成蛇型

楼主:
轴,在车床上不弯曲,为什么从车床上拿下来以后会弯曲呢

大家好,摇臂钻主轴,45号碳结钢,先锻造,然后调质直径35,长度1150,用跟刀架精车后留0.5的磨量进行磨削。可是精车以后,工件弯曲或扭曲,在磨床上跳动量太大。

请问;在车床上不弯曲,为什么从车床上拿下来以后会弯曲呢,怎样加工才可以防止弯曲呢,弯曲的轴怎样校直呢。

网友:
细长轴加工各个工序转运都是垂直转运。弄个绳子吊起来。那么细长,车完后,靠在墙上... ...肯定变形。

网友A:
难道调质完了不是弯的么?

网友B:
楼主采用一夹一顶   还是双顶   一夹一顶如果夹得过多会弯

网友C:
长轴是要校直的,少见多怪,很好搞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说下具体怎样操作。怎样校直。这样也显出您的水平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调质完了不是弯的么?

调质完了以后,用压力机校直的,精车以后,磨量小,不好校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采用一夹一顶   还是双顶   一夹一顶如果夹得过多会弯

一加一顶,加的不多,10MM

网友(点评):
每件都弯吗 试试双顶加工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轴是要校直的,少见多怪,很好搞了

你好,请问怎样校直,请您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加一顶,加的不多,10MM

每件都弯,只是有的严重,大部分弯的严重

网友:
可以尝试倒拉车削,这样应该可以有效防止弯曲变形

网友:
俺是新手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长的话中间再顶个!嘎嘎。。
或者是从内往外车。这样也会减少歪曲,今天书上刚看到的。

网友:
找外面有矫直机的地方矫吧,水平好点的能矫到0.1以内。
(矫直机其实就是长条槽钢配一台压力机。基本做法,用V形块将要矫直的细长料腾空架在长工作台上,中间用丝表打,找出每处圆周凸的地方,然后用压力机压凸的地方,如此反复)

网友:
       怎样个弯曲变形?试试从新打中心眼试试,

网友:
这个是你加工工艺的问题。我的一米五,三十的轴都没弯,还放了一年了。要用两顶尖加工在磨,五十丝的磨量很大了,一般加工得好二三十丝。

网友:
放得不好磨好的久了也会弯,

网友:
车刀在跟刀架前面多车几刀,刀要锋利,车出来的轴应该不会太弯。如果加工完了以后弯,那只有矫直机矫直了。

网友:
粗车造成的   这个应该太好车了吧  转速700   走刀0.2  精车吃刀量保证在0.5

网友:
用电焊校正。在拱起的地方点一点点焊就把它拉直了。再用磨光机打磨光就行

网友D:
搞热处理的一般都有校直设备,你问问热处理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热处理的一般都有校直设备,你问问热处理的厂家!

热处理的是用压力机压的,现在的问题是;只有0.5mm的磨量,用压力机校不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