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给倍率降低以后,主轴负载反而增加呢?

楼主(2012-03-16):
       机床是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内容是钻孔,刀具是硬质合金麻花钻,冷却是外冷,现象是将进给倍率降低以后,主轴负载反而增加。
      转速3200r/min,进给800mm/min(在倍率100%时,即程序设定值),材料40Cr。
      以前学习的时候说,背吃刀量和进给对切削力有较大影响,接近于正比,即背吃刀量和进给增大或减少后切削力也增大或减小,可是现在这个理论似乎不成立了。为什么呢?

网友A:
最好做几次试验,记一下数据,看看关系如何,不同的进给下负载的大小,另外主轴转速如何变化等,可能这个不仅跟切削力的计算有关,可能跟电机也有关系,恒功率什么的,不太懂,路过

网友:
切屑过薄时,摩擦力会大幅提高吧

网友:
工件什么材料,有些材料进给量太小,刀刃会在硬化层切削。

网友:
学习中,搞不懂

网友:
应该不是随着增大而增大或者减少,应该是到某个峰值了,然后又变化的,这个要具体分析,对不同材料,不同刀具不同的因素进行实验分析,我感觉是这样,嘻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有没有看看钻头的参数和性能

网友(点评):
不同的钻头,有的会随进给减小而切削力增大?

网友C:
进给降低后,铁屑不断,成为连续的,而且又是外冷,反而会增加负载。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D:
轴向扭力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做几次试验,记一下数据,看看关系如何,不同的进给下负载的大小,另外主轴转速如何变化等,可能这个不 ...

已经发现数次该现象了,只是兴趣,研究其中关系没有现实意义。注:在改变进给的时候,转速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给降低后,铁屑不断,成为连续的,而且又是外冷,反而会增加负载。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大侠,“而且又是外冷,反而会增加负载”这句话没有理解,麻烦大侠再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向扭力加大

轴向有扭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有扭力吗?

轴向没有扭力吗。那切削力是如何传递的呢。

网友E:
进给太小就不是切削是挤削了,我以前用U钻时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给太小就不是切削是挤削了,我以前用U钻时也碰到过。

倍率100%的时候进给是0.25mm/r,那么倍率50%的时候进给也有0.125mm/r,也不能算是挤削啊。

游客

网友:
认为“懒得不要命”说的有道理,另外不知排屑顺畅吗。之前很多帖子提的问题跟排屑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看看钻头的参数和性能

钻头的参数不同应该会对加工有影响吧,这只是我的觉得,希望不要对你早晨误导。

网友F:
主轴负载和转速相关性最大...进给量是和进给轴的负载关系大...

网友:
使用外冷,高转速低进给铁屑排不出,也带不走热量,冷却没什么用,铁屑在钻头里与工件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负载和转速相关性最大...进给量是和进给轴的负载关系大...

使用不同倍率时的转速是一样的,监控的是主轴负载。

网友:
关注下,期待楼主更新

游客

网友:
排屑不怎么好,可能和排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