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2012-03-16):
我知道用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数显表可以形成一个恒压的供水系统,但我不懂得要设置哪些参数,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的设定是不一样的。只要看看说明书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的设定是不一样的。只要看看说明书是可以搞定的。

要哪一种变频器合适呢?我不知道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B:
变频器里面一般都有一项是闭环控制。具体的不同变频器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只要把闭环控制的正反作用.量程和控制范围都设置好就行。一般的还有pid控制,这个也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里面一般都有一项是闭环控制。具体的不同变频器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只要把闭环控制的正反 ...

非常感谢你为我提供的宝贵意见!

网友(2012-04-25):
你买变频器时问一下供应商吧,不同的品牌设置参数是不一样的。就算供应商不懂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问生产厂家。他们会告诉你具体要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2013-08-28):
不同品牌变频器参数应该都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