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30的钻头被工人给弄弯了,怎么办

楼主(2012-03-16):
刚买的30 的普通钻头 ,不知到被那个工人 给用弯弯了,貌似是钻炳  弯了,有没有办法 弄好它

网友:
你是不是买到歪货了?Φ30的钻头哪那么容易弯哦????

网友:
介意你换个吧30的弯了 什么质量啊

网友:
真厉害,,,,自己用锤子敲呗,,,,,敲不动就上压力机

网友:
30的钻头就算要撞弯了也不是一般的小机床能干得动的。

网友:
把锥柄车一刀·勉强用··················

网友A:
     30 钻头呀,能被整弯?  高人还是劣钻?

网友:
车一刀,敲直汗难。劣质可能好敲点

网友:
什么钻头啊,是你的夹头坏了吧?

网友:
牛人啊,怎么弄弯的再让他怎么弄直!或者去找厂商吧

网友:
这钻头够好的。好质量呀

网友:
你是什么地方用车床的话不是太厉害就那样当40 的用吧,否则就得重磨钻柄,一样当新的用,那个工人无关紧要,关键是你的工具领用太乱

网友:
嘶~~~~~~太厉害了,我碰到过把拉刀弄弯的。

网友:
焊接钻头,现在这种钻头已很少见,柄部是45钢,没淬火,高速钢切削槽后有10个左右长的圆,可夹住把弯的柄部车细一点,就又能用了。这种麻花钻两节的颜色不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收藏的有这种钻头,大部分是八十年代以前制造的。原想发个图片作为一种钻头制造的工艺介绍的。

楼主:
锥柄的,不大好车     难道 这么大的钻头是劣质的,

网友(点评):
干脆车成φ20的直柄,用钻夹直接夹着用。

网友(点评):
问问 那位操作工,是咋么弄弯的?介绍下经验,哈哈 真不容易,

网友:
什么质量呀、?、?????????

网友:
标准的锥柄钻头都是高速钢与45#钢对焊的,为了节约高速钢降低材料成本。热处理淬火时高速钢淬火部分离焊接部位有一段距离不淬火,45#部分只淬锥柄部分,颈部没有硬度,钻头搞弯了这个可以有。一般都是在颈部弯,可以校一下。

网友:
钻头弯了校直一下就发用了,打个丝表!

网友:
有修的那份时间,可以再去买根新的使用了,,,耽误事

网友:
钻头会弯吗,是不是没淬火啊

网友(2012-04-21):
佩服啊,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弄弯的嘛,建议还是在买个去吧啊

网友:
没有好办法。多花点钱。

网友(2012-07-08):
多大力气呀

网友:
车啊 $ W$ P# E# F% z4 a( N

网友:
劣质货,估计用手就能掰回来吧

网友:
没断说明 高速钢 就是 抗弯强度好 韧性好 好刀也

网友:
钻头太假,有的店里卖都歪掉了的。

网友:
不是工人情绪不好,就是钻头太次

网友(2012-12-14):
如果是切削部分弯了有可能买到次品了。如弯在颈部可在车床上校直。1,找长内孔并刚好30的工件夹到卡盘上校正中心。2,钻头用力装进尾座后移到孔边并锁紧尾座。3,火焰加热钻头弯的颈部到红态。4,趁红迅速搬动钻头头部并摇动尾座套筒手柄,让它进入孔内一直到颈部。5,卡盘再立刻转动几圈就可以了。

网友:
呃。。一般厂家的再去买一把就行了,修的功夫咋不需要1个小时。。。。

网友:
超差货属正常情况。我试过整个钻头的螺旋槽变成直槽的。

网友:
这个人算是人才了,30的都搞弯了,我没办法

网友(2013-03-11):
能弄弯绝对是高人啊

网友:
简单的想弄直可以的,你放到高频上加热热,或者是气枪上烧烧,红了在敲敲打打,就直了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用高频加热效直后,差一点的话在用磨床或车床在修正一下。

网友(2013-04-15):
32楼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钻头呀,能被整弯? 高人还是劣钻?

同意

网友:
我们的工人直接弄断哦,弯的我还没遇到过呢,可能钻头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