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用丝攻和手用丝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3-16):
请问一下,机用丝攻和手用丝攻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手用丝锥一般不是一只丝锥直接攻出完整牙型的,分头攻、二攻,一般为直槽。
机用切削丝锥一般分直槽,螺旋槽,刃倾角丝锥。长屑材料一般盲孔用螺旋槽丝锥,通孔用刃倾角丝锥。断屑材料用直槽丝锥。

网友:
机用丝锥只有一根,材料一般是高速钢(因为切削速度较高),尾部一般没有方榫(当然也有例外)使用的时候是通过机床进行切削的   手用丝锥一般有两根或者三根,分别叫一锥。二锥和三锥,通常只有两根。手用丝锥材料一般是合金工具钢或碳素工具钢。而且尾部有方榫。一锥的切削部分磨倒6个刃,二锥的切削部分磨倒两个刃。使用的时候一般通过专用扳手进行切削
                                                                                                    转自百度

游客

网友:
高速钢已经是目前常用的切削刀具材质里切削速度最低的了。
百度的不准,丝锥没有方隼的话无法传递扭矩的。而且那个工具叫攻丝绞手。

网友:
不错。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机用丝锥只有一根,材料一般是高速钢(因为切削速度较高),尾部一般没有方,手用丝锥一般有两根或者三根,分别叫一锥。二锥和三锥,通常只有两根,而且尾部有方榫。一锥的切削部分磨倒6个刃,二锥的切削部分磨倒两个刃。

楼主:
谢谢各位了,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用丝锥一般不是一只丝锥直接攻出完整牙型的,分头攻、二攻,一般为直槽。
机用切削丝锥一般分直槽,螺旋 ...

谢谢了,讲的很详细。
我想请问一下这两种丝攻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呢?

网友:
手用丝锥头部导向角长,手攻螺纹不容易歪,一般分一锥、二锥,一锥导向,二锥攻出全螺纹。
机用丝锥导向角一般为2-3牙,分类见3楼大师所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讲的很详细。
我想请问一下这两种丝攻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呢?

手用丝锥一般都是成套的,单独头攻或者二攻是不卖的,而且一般是直槽的。螺旋槽(上排屑)和刃倾角(下排屑)基本为机用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用丝锥一般都是成套的,单独头攻或者二攻是不卖的,而且一般是直槽的。螺旋槽(上排屑)和刃倾角(下排屑 ...

哦谢谢啊

游客

网友:
不客气,干技术的要平时多积累经验。

网友:
所谓的手用丝锥也基本绝迹了,一般也叫直槽丝锥,以前丝锥质量不行,所以手用丝锥分头攻、二攻、三攻,切削刃分别为9P\5P\2.5P。但是现在一般都是机用丝锥当然也包括HT,有直槽丝锥,刃倾角丝锥,螺旋槽丝锥。以上都是切削丝锥,另外还有挤压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