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内锥度螺纹旋风切削是否可行?

楼主(2012-03-16):
先上图吧 各位大侠指导指导螺纹长度94mm,20导程。双头螺纹,呈锥度状 ,现在的加工方法就是把618普车车头箱搞成斜的 用自制的刀杆上白钢刀由内往外拉,效率还行 就是工人技术要求高,现在想问问坛里的兄弟们 有没有可能改成旋风切削,因为算了下,按照这个斜度 旋风切削的刀杆只有20左右的直径了 显得单薄了 有没有啥办法可以把刀杆搞定呢?

楼主:
难道群里的大侠没经过吗?有类似的情况不?

网友:
用数控车把 我这搞钻杆的多是锥度螺纹啊 开始我们是刀反装 车反转 现在多搞数控了

楼主:

上面图片链接不行了 就请看附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