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2-03-16):
技术员新做了一个压弧度的弯曲模,用的是45钢,试完模具后说是不用淬火了,直接用吧。想问这样的话,模具压多少零件之后就会废掉,还有用45钢做的模具一般热处理工艺,和达到的效果,谢谢。

网友:
楼主可能光想问问题了,已知条件太少了,你做什么的压弯模?产品尺寸要求?什么叫废掉?maintain后还能不能用........
一般45钢调质后做模座而已。

网友:
一般45号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 HRc 38-43 (洛氏硬度) ,就是处理到零界点也只有45度左右,如果楼主压弯工件厚度后,材料较硬的话寿命肯定是不长的,你压塑料的还差不多,压铝或其他碳钢就很难保证寿命了,压合次数这个没法统计,再说如果你工件比模具材料还硬那还怎么能生产啊!上去几次就把模具压变形。楼主还是慎重考虑使用的模具材料。不是当榔头使用。

网友:
没热处理的话,钢对钢的话,三两下就完了

网友:
看你冲压的材料了。冲的是刚材一般用GrWMn、Gr12MoV
一些专用的模具合金钢
一般都淬火58-62HRC

网友:
冲纸就不要处理, 哈哈哈, 冲吧

网友:
能做技术员的还是懂点的吧,有时无需一定要按程序办事,做技术其实要求严谨的同时也不能过于约束。

楼主:
冲压材料是热轧板Q235B。

网友:
问题太不专业了,很难专业的回答!

网友:
45#热处理是可以的 热处理的硬度 适合你的要求吗?

网友:
用45号材料也太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