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止规,请教

楼主(2012-03-16):
以内孔为例:
1.使用通规发现前面一段很容易通进去,后面一段很紧
2.通规不过,止规过
3.通规不过,止规止
4.通规过,止规过
5.通规过,止规过,而且通规很紧止规很松

以上如何解决?

网友:
合格的孔,通轨必须过,止轨不能过.其他不合格.

网友:
是螺纹孔吗?光孔不会出现.通规不过,止规过的。

网友(点评):
螺纹塞规

网友:
2楼解释好了,,,,,其他不合格的就换掉,或者重新加工下

网友(2012-08-13):
第二和第五项我怎么做了5年一次都没遇到过啊?请高手解释!

网友:
通规不过止规过?有这种情况?

网友:
确定规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