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恒功率油泵”的恒功率的调节,请教

楼主(2012-03-17):
目前的调节方法:
1.压力调到系统最大;
2.油泵排量调到最大(针对排量可调的油泵);
3.液压油温度升到正常工作温度;
4.在高于理论起调点的任意一个压力下工作(油泵已经变量);
5.调节油泵功率阀,发动机工作费力时锁死(工作费力的评判标准为转速下降约100转每分钟、冒黑烟、声音低沉)。

现在发现实际调定的功率与理论的功率相差较大,也就是说油泵的变量起调点压力偏低。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这个应该放在工程机械板块里吧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发动机和液压系统的匹配问题,及发动机能够工作在一个理想的工作点上,然后液压泵处于恒功率工作状态下,此时从效率和性能角度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恒功率点是理论流量和实际工作压力的乘积,而实际的输出则由于容积效率的问题,输出功率肯定小于你的理论功率。这个问题需要看你泵的容积效率了。
本人还没做过发动机和液压泵的协调工作,只是从理论角度分析说说

网友(点评):
版主真是专业! 我用的是德国力士乐A11V系列的柱塞泵,容积率与机械传动的效率已经考虑在内了,起调点的压力与理论差的很大,目前的起调点大概相当于比他小25%动力的发动机。我敢肯定是起调点的压力偏低了。

网友(点评):
(上面的字数超了) 就是苦于查不到原因,发动机问题还是油泵问题。总之现在的情况是功率一放大发动机就降速,冒黑烟。在同一压力下(大于起调点)工作,油泵排量减小非常明显,甚至不如动力小的排量大。

网友B:
变量起跳点是泵的生产厂家调的,你问问他们跳到了多少,自己再调回去

网友C:
我做摊铺机的柴油机和变量泵的匹配。贝贝版主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摊铺机的柴油机和变量泵的匹配。贝贝版主说的很对。

同一种规格的油泵因为匹配的动力不同(有柴油机、也有电动机、功率范围相差的比较大,有时相差近一倍),恒功率就不同,每一台都是要自己重新调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起跳点是泵的生产厂家调的,你问问他们跳到了多少,自己再调回去

同一种规格的油泵因为匹配的动力不同(有柴油机、也有电动机、功率范围相差的比较大,有时相差近一倍),恒功率就不同,每一台都是要自己重新调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放在工程机械板块里吧

这个是液压系统的调试问题,放错了吗?

网友D:
我估计你们用的国产发动机,国产发动机的性能曲线等等能否全面提供呢?或者你们做一下发动机的特性试验,自己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们用的国产发动机,国产发动机的性能曲线等等能否全面提供呢?或者你们做一下发动机的特性试验,自 ...

力士乐油泵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也在怀疑国产发动机有问题,它们提供的功率/转速/扭矩曲线图我对照了,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柴油管的长短与通径是否也有影响呢?(目前柴油管长约2米,落差约一米,通径为柴油机厂标准配置通径)

网友:
我的直觉是国内发动机提供的曲线很多是仿照国外产品曲线给的,可信度比较差。建议还是自己把工作做的更仔细点吧

网友(点评):
呵呵,没办法,发动机的品牌是关键呀。

网友E:
先查查柴油机吧 国产的要是新机子还好,要是老机子本身负载一大就掉转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查柴油机吧 国产的要是新机子还好,要是老机子本身负载一大就掉转的厉害

同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