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带轮,请教

楼主(2012-03-17):
我是个学生,现在老师让设计v带传动,输出功率为3kw,电动机转速为1420r/min,鼓风机转速为800r/min,让我们计算带轮,v带是A型。跪求各位大神指点方法,我感激不尽。。。。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把手册皮带传动都研读一边就会了.你读完了不会,可以提问题.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我自己画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了,我会继续努力的。你画的三维挺不错的,用什么软件画的?

SOLIDWORKS  .遇到问题可以请教大家

网友:
先求出传动比 用v呆设计软件一下就搞定

网友:
随便一本机械设计的教材上面就有带传动设计的例子,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