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一时的头脑发烧

楼主(2012-03-17):
偶尔接触到了阻尼这个名词,跟着理解了他的作用。
现在我有种想法,
能不能把它运用到车子的制动上面,汽车先不说了,因为汽车质量大,有失可靠性。

自行车应该没有问题,至少可以作为减速,同时加装硬件刹车,我们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到刹车盘或者碟。或许可以加大阻尼使其可以完全制动。

我也踩过自行车,有时候下坡时刹车不好,开起来非常危险,我想如果用上阻尼制动,这样不是可以在下坡时也可以保持一个匀速的下滑速度了吗?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能不能得到证实。希望大家看法。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类型的阻尼?从超越离合器呢?

网友A:
其实,自行车上的刹车片/刹车鼓多是阻尼设备啊,属于摩擦阻尼,还可以控制阻尼大小呢,O(∩_∩)O哈哈~
自行车上所有的转动部件也有阻尼,而且值还是大致不变的,在不加润滑油的情况下。楼主的意思是想根据转速/速度弄个自动控制阻尼大小的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行车上的刹车片/刹车鼓多是阻尼设备啊,属于摩擦阻尼,还可以控制阻尼大小呢,O(∩_∩)O哈哈~
自行 ...

貌似自行车的是加大摩擦力来制动的吧

网友(点评):
是啊,这和我说的矛盾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貌似自行车的是加大摩擦力来制动的吧

也许我对它的理解不够吧,不好意思

网友(2012-07-21):
可以,但是没有必要。我就是玩单车的,一个好一点的V刹或者碟刹花不了太多钱,效果也不错。台湾有一种SABSV刹频刹系统,在30°斜坡以59KM/H的速度冲下来急刹前刹(后刹去除)可以安全刹停,在一般路况下完全刹死的距离也只有传统刹车系统的一半左右,原理很简单,就是高频率点刹。主要是这种刹车系统可以解决急刹前刹翻车,急刹后刹车子偏向的问题,楼主如果用阻尼系统刹车这些问题恐怕不好解决吧。

网友:
对于阻尼,以上的理解是有误区的,请再查一下“阻尼"的定义。对它取得一致的解释后在进行讨论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不知所云,看样子你真是头脑发热,在发热前你可能还得对阻尼再做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