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活塞杆出现锈斑,麻点问题

楼主(2012-03-17):
我们有个180杆径的长行程缸,工况是回油压力开启一个插装阀实现小车的运动速度。问题杆附近有一排冷却水,水会溅到杠杆上,导致杠杆的损坏,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来保护缸杆?

网友:
电镀防锈层,表面钝化

网友:
镀铬,工况很恶劣装防尘套

游客

网友:
很好啊

网友:
活塞杆短时间是不会生锈的,因为它本身都是镀铬过的,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装防尘套是一种方法。

网友:
表面的硬铬是不是没有镀好?

网友:
活塞杆出厂一般都镀铬了得 ,建议加装防尘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小厂的活塞杆很多质量不过关,你可以买大厂就没有事了

网友:
如果预算可以,用不锈钢材质的,表面再镀铬,再加防尘套,以前海洋上用的油缸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如果在冷却水附近那只能加防护套了,电镀也只是暂时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活塞杆采用1cr18ni9ti并且通过滚压处理。

网友:
我们厂里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用润滑脂在活塞杆表面涂抹了一层,形成防水层,这样又经济,又能保护活塞杆。

网友A:
怎么都说度铬啊,可以镀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说度铬啊,可以镀锌不?

只知道镀锌管

网友(2022-05-11):
我们活塞工艺.是镀镍防锈.13805251594

网友B:
想办法隔离,不要把水溅到活塞杆上,做好防护,以保护活塞杆。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大多是考虑给缸杆做处理。要从根源上去处理呀,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隔离,不要把水溅到活塞杆上,做好防护,以保护活塞杆。

正解。

网友(2022-06-15):
1,加防尘套
2,买大品牌油缸,告知你油缸的工况,可以提高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