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普通槽钢上开孔是设计手册上规定的那一个孔吗?

楼主(2012-03-17):
热轧普通槽钢上开孔是设计手册上规定的那一个孔吗?

如果开的孔比规定那个小,在不更改槽钢型号的情况下,各位前辈怎么处理的?

如16号槽钢手册中查得a为36 D为20,我要开14的孔,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方斜垫圈用多大的?

望大虾给个方案!!!!

楼主:
补充下,开孔位置在满足螺栓螺母安装空间的情况下,可以改动吗?
角钢开孔如果遇到以上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开孔,你打算在截面上开孔吗?

网友:
方斜垫圈跟孔是配套的。孔开大了不好弄,开小了还不好弄嘛。

网友:
我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首先  16#标准槽钢如下图
楼主是要在左右面上打孔还是在上面打(左右打要用方斜垫圈,上面用平垫圈就成。如果要求不是很高,不用垫圈也成)?

打14的孔,选用M12的螺栓,那么槽钢用方斜垫圈就得选12的

槽钢上的孔随便打,爱打哪打哪

楼主:
抱歉,没有给大家附图说明!
附图为20#槽钢,用小的方斜垫圈16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手册上规定是22的孔,要是我想开18的孔用16的方斜垫圈,垫圈上面不能与槽钢下表面平行了?

网友:
我晕了。这种东西不用非得按照手册吧?你想打多大的孔,想在哪打都可以啊,随便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然后,你开18的孔,就得用最大16的螺栓是吧?是吧?16的螺栓就得选16的方斜垫圈啊啊啊啊啊啊。哎。再说,槽钢一般都是底座机身之类的,你用方斜垫圈干嘛?为了好看么?这个成本比平垫圈可高不少呢。
不是国企,不要求很严格的话,用平垫圈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什么都按照手册,手册上说,20#的槽钢高200宽70,你去车间测量下,我保证不是高200宽70。  孩子,不要读死书啊

网友:
不用那么死板吧 只要满足条件就行了

楼主:
刚做这行,怕出错,有些死板了,有疑问了才问各位大虾的!谢谢了!!
非常感谢,以后还要好好跟各位前辈学习啊,呵呵!

网友A:
请问这些在机械设计手册哪个部分

网友B:
我支持楼主,一丝不苟!  这个手册是什么方面的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些在机械设计手册哪个部分

焊接那部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楼主,一丝不苟!  这个手册是什么方面的手册啊?

机械设计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五版 成大先主编
第1卷
第四章 焊接和铆接设计工艺性
2.2 型钢焊接接头尺寸、螺栓和铆钉连接规线、最小弯曲半径及截切中表1-4-87

网友:
可以用H型鋼,直接用平墊圈

网友(2012-10-15):
支持LZ对待问题的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给大家附图说明!
附图为20#槽钢,用小的方斜垫圈16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垫圈斜面为什么和槽钢斜面不一样?

网友(2012-12-17):
呵呵  这样不用什么机械手测吧 开几个孔 没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