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的内孔加工如果做

楼主(2012-03-17):
向大家请教一下,用什么样的加工工艺可以把如图零件内孔圆轴度加工到0.001mm.这个零件是材料是440C不锈钢的,成品硬度在HRC58-62.

网友:
用磨床试试
看能否到达你的精度
内外圆一起磨

网友:
孔径太小,不好搞…………

网友:
成品硬度在HRC58-62,需要做淬火+回火。这个同轴度只能一次装夹来做。

楼主:
我里面要配装一个轴,希望做道的间歇是002毫米.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纠结。

网友A:
你的内孔公差有多少?超过这个圆度的话,那这个圆度就没意义了啊。
你的间隙要求是多少?0.02还是0.002?

网友B:
朋友是什么地方的了 ?看你产品像是阀套 跟它配套的应该还有一阀芯 你这应该是外贸的订单吧。你这需求量大吗?我有认识的人能做到
有意联系QQ399684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孔公差有多少?超过这个圆度的话,那这个圆度就没意义了啊。
你的间隙要求是多少?0.02还是0.002?

要求间隙是0.0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什么地方的了 ?看你产品像是阀套 跟它配套的应该还有一阀芯 你这应该是外贸的订单吧。你这需求量大吗 ...

是做电磁阀的阀套和阀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