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10”(参数写入)都有哪些用法?

楼主(2012-03-17):
最近发现fanuc系统G指令中“G10”(参数写入)很好,可以设定工件坐标系原点,可以设定刀长等,可是翻阅fanuc操作说明却没发现对该指令的多少介绍,如果社区哪位大侠熟悉或了解G10指令的用法,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感觉在设定坐标系上很好用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过来打油的

网友A:
G10G90L2P1X-650Y-1000Z-950;G90G10L20P6X-500Y-800Z-760G11;
G10G90L10P10R100;G11;G10G90L12P10R5;G11;G10L50;N6070R16;G11;
你把这些运行一下再去看一下G54的坐标值G54.1P6坐标值,1号和10的刀具资料,以及参数6070的值有什么改变,自己多试几次就会慢慢知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0G90L2P1X-650Y-1000Z-950;G90G10L20P6X-500Y-800Z-760G11;
G10G90L10P10R100;G11;G10G90L12P10R5;G11;G ...

大侠,“1P6坐标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1P6坐标值”是什么意思?

设置的是G54.1P6的坐标系理论上可以设置54个坐标系,除了G54-G59外还有G54.1P1-G54.1P48
G54.1P1-G54.1P48用G10设定时用L20
G54-G59用G10设定时用L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是G54.1P6的坐标系理论上可以设置54个坐标系,除了G54-G59外还有G54.1P1-G54.1P48
G54.1P1-G54.1P ...

小虾少见,第一次听说“G54.1P1”,向大侠请教:
1.“G54.1P1”与G54的关系,
2.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G54.1P1”
3.在机床上怎么才可以看到“G54.1P1”的原点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1P6坐标值”是什么意思?

你先把它放到机床上运行后再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2015-03-03):
G10G90L2中的L2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