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试件加工,出现这种精度超差是不是主轴刚性差造成的呢?

楼主(2012-03-17):
公司有一台加工中心在试件加工时,出现以下精度超差问题:每切削1刀进刀点与出刀点相差0.04~0.05mm
                                     刀具:合金杆铣刀φ20×60
                                     试件材料:铸铁 HT200     100×100
                                                       切削参数:S  500,F50  切削0.5mm

请问出现这种精度超差是不是主轴刚性差造成的呢?

网友:
是新机床,还是二手?精度超差和主轴刚性差。还有床轨。都有直接关系。

网友A:
新机还是旧机床?
最好是打表测试
那样准一点
比如说你X跑到200,把表调到0,你再退回反复跑几次再跑到200,看是不是一样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还是旧机床?
最好是打表测试
那样准一点

是新设备,X/Y/Z轴都用激光干涉仪进行了打表补偿合格。但就是在加工时出现平面超差现象。

游客

网友:
甩个圆看看,300直径1丝半内算合格
不是平面度吧,平面度和粗糙度无关
平面度不好?开放式平面一般用盘铣刀加工,盘铣刀加工都会有几丝的平面度,更不用说用立铣刀了。立铣刀一般用来加工侧面。

网友B:
应该是线规刚性或主轴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规刚性或主轴刚性问题

谢谢了啊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是两刀之间有接刀痕的话,一般是这几个原因:1,切深大,刀具或机床刚性不够。2,刀具钝了,材料被挤压到两边边。3,机床主轴和工作台的垂直度超差,刀具直径越小接刀痕就越明显。另外还有机床镶条松啥的也会有这情况,到现场慢慢查吧。

网友(2013-01-08):
主轴刚性不好或者整个机床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