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斜床身车床增加C轴以上轴,并配备动力头就可成为车铣中心?

楼主(2012-03-17):
求教:是否斜床身车床增加C轴以上轴,并配备动力头就可成为车铣中心?

网友A(2013-05-25):
我是新人,说错了,别冤我。
配C轴,加动力刀塔,配正面或侧面铣削装置的卧式数控车,如果再加镗刀刀夹,那不是可以叫"车镗铣全机能车"喽..叫它车削中心吧.
真正的车铣中心,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个可以左右摆动的B轴铣头装置.

网友:
请参考mazak的车铣复合机。楼上说的很明白了,当然这是卧式的车铣中心。

补充,和斜床身没有关系

网友:
床身斜不斜跟机头配置无关,所以楼主斜床身只是身子斜,如果要变车铣中心,还要换系统,主轴必须伺服等等。

网友(2013-12-26):
这样只能铣简单的槽而已

网友(2015-04-16):
可以这样理解。
C轴要有进给功能,加Y轴,X轴结构上要加强,这个是机床厂的事了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人,说错了,别冤我。
配C轴,加动力刀塔,配正面或侧面铣削装置的卧式数控车,如果再加镗刀刀夹,那不是 ...

有带C轴,还有加Y轴的,还有带旋转B轴的

网友:
还要搞个德玛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