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8F如何进行热处理

楼主(2012-03-17):
我公司最近来了这么一批货,不知如何热处理

网友:
这种材料很软,用来做调整垫圈

网友:
08F――特性:强度、硬度很低,冷变形塑性很高,对深冲,压延等冷加性能和焊接性能都很好,但成分偏析倾向较大,时效敏感性较强(即钢经时效处理后,韧性下降),一般可经水韧处理和除应力处理来消除,适于轧制成薄钢板和钢带。用途:适用于制造需要深冲,压延的工作,如汽车车身,驾驶室,家用电器等外壳,翼子板及各类不承受载荷的覆盖件,也可用于对心部强度要求不高,表面要求耐磨的渗碳等表面处理的零件,如套筒,靠模,挡块等。

推荐热处理/℃ :
正火930正火推荐保温时间≤30min,空冷;
淬火推荐保温时间≤30min,70.80和85钢油冷,其余钢水冷;回火推荐保温时间≤1h。

网友:
此材料没有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