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光纤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2-03-17):
我在修设备时,不小心把光电开关的光纤搞断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接起来啊,急急,

网友:
光纤要精密对接才能保证传输,还是换一个吧,如果要自己赔,你去电子市场买个二手的,不带放大器大概就几十块。

网友(点评):
啊我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看图,攒分

网友:
光纤接线好像要很专业才可以

网友:
那个东西貌似还是比较难处理的

网友:
有专用的光纤模块,买一个回来把光纤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有焊接的机器,一台是几十万来着,我一哥们就在为联通做光纤焊接。

网友:
不好搞!还是换吧!简单点!

网友(2012-12-27):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到附近电子城买一个

网友:
如果不是光纤头部分,断裂处用锋利刀片切了对接包起来可以临时用的----效果可能差点儿

网友:
光电开关的光纤一般都不贵的.换一根吧

网友:
换光纤,平常要把更换下来的东西留这应急。

网友:
只有换了

网友:
我也是,果断换新的

网友(2013-03-25):
这个还是要专业的,才焊接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