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椭圆如何标注?新手求解

楼主(2012-03-18):
这四周的椭圆有没有较好的标注?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椭圆,而是两头半圆连接的平行线。

网友:
严格说不是椭圆。认真点的画图员会标个4 -。

网友(点评):
好,便于传统设备加工.我也是这么表的.

网友:
你这明显不是椭圆啊

网友:
这哪里是椭圆,当然如果是椭圆我还不知道怎么标注呢,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便于传统设备加工

网友(2013-02-25):
形状尺寸两个,位置尺寸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