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rother加工中心与电脑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2-03-18):
我有一台brother加工中心想与笔记本进行数据传输,笔记本没有9针插和口,我用的是USB转RS232通用串口线,但是怎么也传输不了,加工中心·传输软件·数据串口的参数都进行了设置如下:请高手指点一下。
加工中心的参数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范 围
说                  明
    端口选择    0:A    1:B
0~1[0]
  通信时使用端口的选择。
  连接对方    0:PTP/PTR    1:电脑
0~1[0]
  设定与机床通讯的设备。
  电脑通讯  约定(主局)    0:方式1    1:方式2
0~1[0]
  选择通讯使用的约定方式。选择普通的可互换的约定  方式或可进行遥控运行的扩张约定方式。

项 目 名 称
设 定 范 围
说                  明
    0:300  1:600  2:1200  3:2400  4:4800  5:9600  6:19200
0~6[5]

  奇偶性  0:无  1:奇数  2:偶数
0~2[0]
  设定1个文字数据的奇偶性。
  停止bit  0:1bit  1:2bit
0~1[0]
  设定判断1个文字数据结束的长度。
  字符长度  0:7bit  1:8bit
0~1[0]
  设定1个文字数据的长度。
  应答监视时间
0~999秒[60]
  设定输出或输入1个文字与下一个文字之间的许可时  间。  为0则无限期等待。

传输软件CIMCOE参数
端口设置
端  口:COM1
停止位:1
奇偶位:无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流控制设置
流控制:软件
不启用DTR
不启用RTS
高级端口设置
不启用奇偶效验
\17 Xon
\19 Xoff
串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
端  口:COM1
停止位:1

同位检查:无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流量控制:无

网友:
brother CNC不是有USB接口吗??用U盘可以直接传送啊  .电脑没连接,以下为个人观点.你可以参考:
首先,确认你的转接口可以正常使用.驱动什么的都安装.
如果以上正常的话,你点桌面"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查看里面的端口是不是COM1,不是的话就更改过来就可以了.
另外,加工中心参数的第2项是不是应该改为1.
另:如果管理员可以看到我的帖子.请教一个问题,最近上论坛,登录成功会自动退出.我用QQ登录,是什么原因,我登很多次才能成功登上,经常还上不了

网友:
连接到电脑,不是PTP,PTP是外部磁盘机。还有电脑上安装什么软件传输的?参数确认!!

楼主:
加工中心参数的第2项我为改为1过.也不没有用

楼主:
我用的是传输软件是CIMC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