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描写的装配工艺如何改为多媒体,数字化装配

楼主(2012-03-18):
想请教一下大家

国内比较先进的装配工艺形式是什么?现在我们单位的装配工艺都是文字性质的,就像作业指导书一样,倒是很详细,但是工人很多时候不愿意去看。顶多看一下力矩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打算改变一下装配工艺形式,但是目前还是实现不了数字化装配的发展目标,不过我利用PRO/E以及图片处理软件制作出了装配动画和装配图片,但是我总是感觉不是很好的装配工艺形式。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进行装配工作指导?目的就是让装配工艺的可参考性、指导性更强,并且工人更愿意去看。

网友A:
现在也在搞这个东西,还是照片多一点,不仅是现场拍得照片,还有PRO/E爆炸图等等的照片,希望可以容易接受一点吧1

网友B:
建议作业书图文并茂,文字简洁,图片是彩图,信息量最丰富的一个角度。好的作业指导书,就是要让工人看一次就不想再看了,都懂了,还多看干嘛。现在彩打的分辨率很高,尽量用图片吧。
工位上方挂显示器,装配流程可以以动画,滚动图片的形式播放。
车间前面可以摆上触摸屏的显示系统,把有声装配流程的整个培训教程挂在上面,图片,动画,解说,显示,注意要点都要有。

国内传动的工艺卡实用性不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当时也写过一大本,后来有个体会,不能让工程师写,太文绉绉了,技术性地“文绉绉”,应该让装配熟练的工人“口述”出来。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您的这个建议可真是贵呀!找个有一定机械基础的,让个师傅带段时间就好啊."工位上挂显示器"用来看电影还差不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作业书图文并茂,文字简洁,图片是彩图,信息量最丰富的一个角度。好的作业指导书,就是要让工人看一次 ...

你说的这个我也做呢,动画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单位现在老厂区没有条件实行。只有等明年新厂区建好之后在那里使用。另外你所提建议都不错,但是我个人装配工艺可参考性不是很高,可能是因为我刚参加工作,去年才大学毕业还接触不多。在装配工艺方面能否多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在搞这个东西,还是照片多一点,不仅是现场拍得照片,还有PRO/E爆炸图等等的照片,希望可以容易接受一 ...

我现在做的就是利用PRO/E做的三维图,没有现场实际的照片,不过我打算将来在工装、工具的使用上可以结合照片来进行。不过怎么说装配工艺都不像机加工工艺那样可参考性那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在搞这个东西,还是照片多一点,不仅是现场拍得照片,还有PRO/E爆炸图等等的照片,希望可以容易接受一 ...

我想请教一下你拍的那些照片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啊?是装配的过程还是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是其他方面的啊

网友:
收集的照片很多,过程中产品的关键点都拍,特别是质量保证点,怎么保证、校正这里的点,这些都拍的多一些,其他的也拍一些,也用了很多的爆炸图,烦死了,要一个个编辑位置!现在也刚开始做,我搞的就一个产品好一点,3月能就搞好了

网友:
建议作业书图文并茂,文字简洁,图片是彩图,信息量最丰富的一个角度。

网友:
以前接触的跟楼主一样,是文字描述的,但后来发现工人基本不看,然后做了些以图为主,文字描述重点的,效果还不错,至少一般人看了都说像那么回事。
其实做过后发现,是很简单的事,甚至比文字描述还要好实现。
两种途径:
1、三维图,组装后爆炸,哪个,小组装再组成大组装,最终成品,小组装可并行进行,大组装可分先后,或者其中某些件可不分先后或并行;
2、三维图如果不会做或者嫌麻烦,可以直接拍照片,加到工艺卡片中,或者挂在现场作为操作规范,接触的一些国外企业这种工艺很多,也很实用。
至于说现场用视频,当然有条件的话更好,我们这新建一车间就是这样的,无纸化,用哪个工序到触摸屏自己找。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想法。

网友:
图文并茂,尽量的图片多一点,二三维的、爆炸图、现场的工装照片、视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