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制螺纹的代码和标注。。。。。。。

楼主(2012-03-18):
求助,英制螺纹的代码和标注。。。。。。。如,3/4.。1/4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一般要换算的,乘以25.4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乘25.4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要换算的,乘以25.4 这是最基本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吗,,,,谢谢

网友B:
常用公英美制螺纹孔径和滚造径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公英美制螺纹孔径和滚造径对照表

多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