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怎么画齿轮,高手进。。。。。

楼主(2012-03-18):
2维齿轮,德标
给的尺寸                                                                                                    1模数     6
2齿数     28
3压力角   30
4量棒直径   11.9063
5跨棒距    154.65      154.55
6标准节圆直径     168
7变位量   +2.7
8齿高    6
9定心方式   齿侧定心

以上数字对应caxa齿轮里的那一项??

网友:
在CAXA电子图版里头有个齿轮功能。。。

网友A:
你只要把里面画齿轮的图标打开,填上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试出来没有  很好用的一个软件

网友(2012-05-05):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把里面画齿轮的图标打开,填上参数就可以了。

在哪都能看到您的留言,知识面太强大了